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10-08):
   在电工学上,因为可快速切断交流与直流主回路和可频繁地接通与大电流控制(某些型别可达800安培)电路的装置,所以经常运用于电动机做为控制对象﹐也可用作控制工厂设备﹑电热器﹑工作母机和各样电力机组等电力负载,接触器不仅能接通和切断电路,而且还具有低电压释放保护作用。接触器控制容量大,适用于频繁操作和远距离控制。是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元件之一。在工业电气中,接触器的型号很多,电流在5A-1000A的不等,其用处相当广泛。

一、结构说明
  交流接触器利用主接点来开闭电路,用辅助接点来导通控制回路。主接点一般是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常开接点和常闭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交流接触器的接点,由银钨合金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交流接触器动作的动力源于交流通过带铁芯线圈产生的磁场,电磁铁芯由两个「山」字形的幼硅钢片叠成,其中一个固定铁芯,套有线圈,工作电压可多种选择。为了使磁力稳定,铁芯的吸合面加上短路环。交流接触器在失电后,依靠弹簧复位。另一半是活动铁芯,构造和固定铁芯一样,用以带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的闭合断开。20安培以上的接触器加有灭弧罩,利用电路断开时产生的电磁力,快速拉断电弧,保护接点。接触器具可高频率操作,做为电源开启与切断控制时﹐最高操作频率可达每小时1200次。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很高﹐机械寿命通常为数百万次至一千万次,电寿命一般则为数十万次至数百万次。
二、技术发展
  交流接触器制作为一个整体,外形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功能始终不变。无论技术的发展到什麼程度,普通的交流接触器还是有其重要的地位。

1、空气式电磁接触器:电磁接触器(英文:Magnetic Contactor)主要由接点系统、电磁操动系统、支架、辅助接点和外壳(或底架)组成。因为交流电磁接触器的线圈一般采用交流电源供电,在接触器激磁之后,通常会有一声高分贝的"咯"的噪音,这也是电磁式接触器的特色。80年代后,各国研究交流接触器电磁铁的无声和节电,基本的可行方案之一是将交流电源用变压器降压后﹐再经内部整流器转变成直流电源后供电,但此复杂控制方式并不多见。

2、真空接触器:真空接触器是接点系统采用真空消磁室的接触器。

3、半导体接触器:半导体接触器是一种通过改变电路回路的导通状态和断路状态而完成电流操作的接触器。

4、永磁接触器:永磁交流接触器是利用磁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用永磁驱动机构取代传统的电磁铁驱动机构而形成的一种微功耗接触器。
三、分类
  1、通用接触器可大致分以下两类:

(1)、交流接触器:主要有电磁机构、触头系统、灭弧装置等组成。常用的是CJ10。CJ12。CJ12B等系列。

(2)、直流接触器,一般用于控制直流电器设备,线圈中通以直流电,直流接触器的动作原理和结构基本上与交流接触器是相同的。
    2、按主触点连接回路的形式分
  (1)、直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
    3、按操作机构分
  (1)、电磁式接触器

(2)、永磁式接触器:永磁交流接触器是利用磁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用永磁驱动机构取代传统的电磁铁驱动机构而形成的一种微功耗接触器。  永磁接触器-松峰
国内成熟的产品型号:CJ20J、NSFC1、NSFC2、NSFC3、NSFC4、NSFC5、NSFC12、NSFC19、CJ40J、NSFMR。安装在接触器联动机构上极性固定不变的永磁铁,与固化在接触器底座上的可变极性软磁铁相互作用,从而达到吸合、保持与释放的目的。软磁铁的可变极性是通过与其固化在一起的电子模块产生十几到二十几毫秒的正反向脉冲电流,而使其产生不同的极性。根据现场需要,用控制电子模块来控制设定的释放电压值,也可延迟一段时间再发出反向脉冲电流,以达到低电压延时释放或断电延时释放的目的,使其控制的电机免受电网晃电而跳停,从而保持生产系统的稳定。
    4、按驱动方式分
  液压式接触器   气动式接触器   电磁式接触器
    5、按动作方式分
  直动式接触器   转动式接触器     德力西接触器
四、接触不牢靠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接触器的触头接触不牢靠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触头接触不牢靠会使动静触头间接触电阻增大,导致接触面温度过高,使面接触变成点接触,甚至出现不导通现象。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有:

(1)、触头上有油污、花毛、异物。

(2)、长期使用,触头表面氧化。

(3)、电弧烧蚀造成缺陷、毛刺或形成金属屑颗粒等。

(4)、运动部分有卡阻现象。

处理方法有:

(1)、对于触头上的油污、花毛或异物,可以用棉布蘸酒精或汽油擦洗即可。(2)、如果是银或银基合金触头,其接触表面生成氧化层或在电弧作用下形成轻微烧伤及发黑时,一般不影响工作,.可用酒精和汽油或四氯化碳溶液擦洗。即使触头表面被烧得凸凹不平,也只能用细锉清除四周溅珠或毛刺,切勿锉修过多,以免影响触头寿命。对于铜质触头,若烧伤程度较轻,只需用细锉把凸凹不平处修理平整即可,但不允许用细砂布打磨,以免石英砂粒留在触头间,而不能保持良好的接触;若烧伤严重,接触面低落,则必须更换新触头。           (3)、运动部分有卡阻现象,可拆开检修。

五、 直流接触器型号的含义交流接触器的型号含义交流接触器使用中注意的事项

1、励磁线圈电压应为85%~105%Un。

2、铁芯上短路环应完好。

3、铁芯、触点支持件等活动部件动作应灵活。

4、铁芯、衔铁端面接触良好、无异物。

5、触点表面接触良好,有一定的超程和耐压力。

6、操作频率应在允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