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急啊!

楼主(2016-10-08):
lg变频器只显示一个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的显示面板坏了,变频器能运行吗,如果能运行就是面板坏了,如果不能那就麻烦了

网友B:
不可以复位的吗?关电启动看看?

网友C:
找一下操作手册,看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D:
看一下面板和控制板的插口,可能有针歪了

网友E:
复位关机从新上电试试,楼主提问题要尽量详细,方便大家帮助你,你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别人怎么判断啊???

网友F:
断电重启应该没问题

如果不行,看看各个插头,重新拔插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的显示面板坏了,变频器能运行吗,如果能运行就是面板坏了,如果不能那就麻烦了

不能运行,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显示正常了,一启动就显示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位关机从新上电试试,楼主提问题要尽量详细,方便大家帮助你,你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别人怎么判断啊???

现在是没有输出了,也无法运行,变频器里面参数也是无法修改了,关掉电源再上电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G:
像这种情况多数是控制主板坏了。可以咨询厂家换一块板,

网友H:
查看手册,不行就找找厂家的技术问问

网友I:
查下手册,上面有故障代码。

网友J:
查手册,应该有故障代码或相应说明的,多半主板坏了

网友K:
可能是变频器的显示面板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可能是变频器的显示面板坏了,变频...

这样的话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L(2016-11-07):
查一下是不是故障代码

网友M:
可能是变频器的主板坏了。

网友N:
变频器电源出现故障了,自检不通过,换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