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3硬件狗如何取消

楼主(2016-10-08):
我安装完wincc7.3,也安装2014的授权了,可是每次运行时都叫我插入USB的许可证的储存介质。为什么啊?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根据你的安装情况,安装完后,需要将安装目录进行改名,这个的目录与你的安装情况有关

一般在C盘,也可能在DE或其他盘,

你可以全盘搜CCExpMsgChs.lng,文件,进行改名(共有5个安装目录,需要改,具体看下面)

2搜到CCExpMsgChs.lng后,出现下图:改红框内的4个文件名。

修改的方法:复制下面的(改成)后面的英文目录,然后到上图的红框内找到相应的(改成)前面的英文目录,右键---重命名----粘贴即可

CCExpMsgChs.lng 改成 CCExpMsgdeu.lng

CCExpMsgCht.lng 改成 CCExpMsgita.lng

CCExpMsgJpn.lng改成  CCExpMsgesp.lng

CCExpMsgKor.lng改成  CCExpMsgfra.lng

改完四个后,还有一个需要改。(从那改好的四个的文件名的下面找就找到了,改名方法同上)

CCProjectMgrCht.lng 改成 CCProjectMgrdeu.lng

五个全部改完,再进行授权。

网友A:
以上内容,我在安装V7.0 SP2的时候成功。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

楼主:
我只找到CCExpMsgChs.lng。其他的找不到?

网友B(2017-12-25):
引用 楼主:
我只找到CCExpMsgChs.lng。其他的找不到?

一样的,我也是。

网友C(2018-02-13):
wincc V7.4怎么破解啊,改名不成功的

网友D:
7.3需要替换个文件,网上有具体操作方法,已使用很长时间,非常稳定,

网友E(2018-05-07):
是不是更换“CCLicenseService.exe”,按照这个操作,短时间是不出现问题;我现场是两台操作员站使用此方法,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一般操作员站运行两个月就会出现授权问题无法解决,操作员站自动重启,重启后就找不到授权了,wincc无法运行 怎么解决? 回复内容: 对:起点1157.3需要替换个文件,网上有具体操作方法,已使用很长时...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