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CPU两个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6-10-08):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名学生,最近做项目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购买了1746系列的AB PLC,有两个A7机架,只有一个CPU,那么这两个机架上的模块要通过一个CPU来控制,是不是需要一根级联线呢? 如果是那我需要购买什么型号的线呢,价格大概是多少?   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都没有回复,是不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呢?

换个问题,就是1746 C9和1746 C7相比,是否仅仅是稍微长一点,而没有其他的不同呢?

希望能得到大神的回复!~

网友A(2017-03-20):
需要tps和RG6同轴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