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关于cpu224XP自带的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EM231

楼主(2016-10-08):
请看截图,官方产品手册上,224xp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描述“分辨率”为11位加1符号位,“精度”1%满量程。而EM231描述“精度”为单极性12位、双极性11加1符号位,“分辨率”见表A-21上的,为2.5mv之类的(其实就是12位精度换算出来的,一个意思),并没有提EM231的占满量程百分比的精度。
我想知道,1. EM231有没有的占满量程百分比的“精度”,为什么只有224xp上自带的才有这种“精度”。
2. 如果精度是1%满量程,那么我用输出为0-10v的、量程100mm的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光是模拟量带来的误差就是1mm了吗?

网友A:
精度指的温飘最大保证值;

分辨率是正常恒定温度的最大分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指的温飘最大保证值;分辨率是正常恒定温度的最大分辨值

 如果精度是1%满量程,那么我用输出为0-10v的、量程100mm的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光是模拟量带来的误差就是1mm了吗?

网友B(2018-08-10):
第一个问题,231量程有多种,部分量程精度偏差太大,准确描述需要每个量程单独描述的,而224XP没有多量程,所以可以描述精度。第二个问题,精度1%是一个严谨的描述,表达的是一个最差测量情况,精度的影响的条件有很多,比如零偏,温漂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的精度,而分辨率只考虑理论上的可以测量的最小单位,但是这个最小单位并不能说它是准确的。

网友C:
工控道路漫漫,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