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CN通讯求助

楼主(2016-10-08):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CN的PLC,电脑用的是WIN8的系统,能装上MicroWin SP9 V4.0版的编程软件,通讯电缆买的是西门子的电缆,加了一个Z-TEK转USB的接头,该接头在同台电脑上用LS产电的PLC能通讯上。打开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后,点通信,显示通讯超时,设置是USB接口,协议应该也对。就是通讯不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助高手,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能设置USB接口,要选择你的Z-TEK转USB的接头虚拟出来的COM口。

网友B:
1楼正解,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C:
编程软件通讯设置里把通讯端口改为COM口

网友D:
都是用COM口的·按一楼做一下

网友E:
一楼正解,这个很容易就混淆

网友F:
COM口,一楼正解,PC机上USB转485的在通讯上得选COM。

网友G:
win8好像连接本来就有问题吧,在加上用了转应该是COM连接了不是U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设置USB接口,要选择你的Z-TEK转USB的接头...

 高手,确实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H:
楼主应该用的是USB转串口(232),既然能够和其他通讯,说明串口是好的,那就要看STEP7软件设置是否正确,以及PC-PPI通讯线是否正常。

网友I(2018-08-13):
首先该线是232还是485的需要确认,并且接口是否匹配,其次使用这种线,在编程软件里面应该选择COM口,而不是选择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