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盘点万用表那些不为人知的实用窍门

楼主(2016-10-09):
  万用表又称为复用表、多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β)等。是电工维修测量的必备工具,熟练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是电子技术的最基本技能之一。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针对万用表的具体使用方法、技巧以及相关的故障维护等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希望广大工程师朋友们积极参与讨论,说一说,晒一晒(图文并茂更佳)自己使用万用表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吧,好东西与大家一起分享哦~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盘点万用表那些不为人知的实用窍门!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仪器仪表-电工仪表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MI.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技巧及故障维护等几大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使用技巧#数字万用表的特殊使用技巧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1025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万用表使用技巧

一、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1、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 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 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 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 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 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5、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 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 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6、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 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哪个是bce?三极管的b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c哪个是e?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 hFE插孔的指针表,先测出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b极是可以插准确的),测一下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hFE值比较大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hFE测量插孔的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NPN管,先测出b极(管子是NPN还是PNP以及其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于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e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ce极。对PNP管,要将黑表笔接假设的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NPNPNP类型及其b极后,将表置于R×10kΩ档,对NPN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PNP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没见过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9014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其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测一下。

万用表各挡量程选择及测量误差分析

  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时会带来一定的误差。这些误差有些是仪表本身的准确度等级所允许的最大绝对误差。有些是调整、使用不当带来的人为误差。正确了解万用表的特点以及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掌握正确的测量技术和方法,就可以减小测量误差。
  人为读数误差是影响测量精度的原因之一。它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尽量减小。因此,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测量前要把万用表水平放置,进行机械调零;2读数时眼睛要与指针保持垂直;3测电阻时,每换一次挡都要进行调零。调不到零时要更换新电池;4测量电阻或高压时,不能用手捏住表笔的金属部位,以免人体电阻分流,增大测量误差或触电;5在测量RC电路中的电阻时,要切断电路中的电源,并把电容器储存的电泄放完,然后再进行测量。在排除了人为读数误差以后,我们对其他误差进行一些分析。
  1.万用表电压、电流挡量程选择与测量误差
  万用表的准确度等级一般分为010515255等几个等级。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等各挡,准确度(精确度)等级的标定是由其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与所选量程满度值的百分数表示的。以公式表示:A=(X/满度值)×100…… 1
  (1)采用准确度不同的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有一个10V标准电压,用100V挡、05级和15V挡、2.5级的两块万用表测量,问哪块表测量误差小?
  解:由1式得:第一块表测: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1=±0.5×100V=±050V
  第二块表测: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2=±25×l5V=±0.375V
  比较X1X2可以看出:虽然第一块表准确度比第二块表准确度高,但用第一块表测量所产生的误差却比第二块表测量所产生的误差大。因此,可以看出,在选用万用表时,并非准确度越高越好。有了准确度高的万用表,还要选用合适的量程。只有正确选择量程,才能发挥万用表潜在的准确度。
  (2)用一块万用表的不同量程测量同一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准确度为25级,选用100V挡和25V挡测量一个23V标准电压,问哪一挡误差小?
  解:100V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100)=±2.5×100V=±2.5V
  25V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X25=±2.5×25V=±0.625V。由上面的解可知:
  用100V挡测量23V标准电压,在万用表上的示值在205V255V之间。用25V挡测量23V标准电压,在万用表上的示值在 22.375V23.625V之间。由以上结果来看,X100)大于X25),即100V挡测量的误差比25V挡测量的误差大得多。因此,一块万用表测量不同电压时,用不同量程测量所产生的误差是不相同的。在满足被测信号数值的情况下,应尽量选用量程小的挡。这样可以提高测量的精确度。
  (3)用一块万用表的同一个量程测量不同的两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准确度为2.5级,用100V挡测量一个20V80V的标准电压,问哪一挡误差小?
  解:最大相对误差:A=最大绝对误差X/被测标准电压调×100%,100V挡的最大绝对误差X100=±2.5×100V=±2.5V
  对于20V而言,其示值介于17.5V22.5V之间。其最大相对误差为:A20)%=(±2.5V/20V)×100=±12.5%。
  对于80V而言,其示值介于77.5V82.5V之间。其最大相对误差为:
  A80)%=±(2.5V/80V)×100=±3.1%。
  比较被测电压20V80V的最大相对误差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的误差大的多。因此,用一块万用表的同一个量程测量两个不同电压的时候,谁离满挡值近,谁的准确度就高。所以,在测量电压时,应使被测电压指示在万用表量程的2/3以上。只有这样才能减小测量误差。
  2.电阻挡的量程选择与测量误差
  电阻挡的每一个量程都可以测量0的电阻值。欧姆表的标尺刻度是非线性、不均匀的倒刻度。是用标尺弧长的百分数来表示的。而且各量程的内阻等于标尺弧长的中心刻度数乘倍率,称作中心电阻。也就是说,被测电阻等于所选挡量程的中心电阻时,电路中流过的电流是满度电流的一半。指针指示在刻度的中央。其准确度用下式表示:
  R=(R/中心电阻)×100……2
  (1)用一块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阻时,选用不同的量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Rxl0挡的中心电阻为250ΩR×l00挡的中心电阻为2.5kΩ。准确度等级为2.5级。用它测一个500Ω的标准电阻,问用R×l0挡与R×100挡来测量,哪个误差大?解:由2式得:
  R×l0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R10=中心电阻×R=250Ω×±2.5)%=±6.25Ω。用它测量500Ω标准电阻,则500Ω标准电阻的示值介于49375Ω50625Ω之间。最大相对误差为:±6.25÷500Ω×100=±1.25%。
  R×l00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R100=中心电阻×R2.5kΩ×±2.5)%=±62.5Ω。用它测量500Ω标准电阻,则500Ω标准电阻的示值介于437.5Ω562.5Ω之间。最大相对误差为:±62.5÷500Ω×100=±10.5%。
  由计算结果对比表明,选择不同的电阻量程,测量产生的误差相差很大。因此,在选择挡位量程时,要尽量使被测电阻值处于量程标尺弧长的中心部位。测量精度会高一些。

用万用表判断电容器质量

  视电解电容器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R×100R×1K挡进行测试判断。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器的负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质量。若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推失去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准确判断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根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点,可采用R×10K挡,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观察表针停留处是否稳定(即反向漏电电流是否恒定),由此判断电容器质量,准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迅速摆起,然后逐渐退至某处停留不动,则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凡是表针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稳或停留后又逐渐慢慢向右移动的电容器已经漏电,不能继续使用了。表针一般停留并稳定在50200K刻度范围内。

如何借助万用表检测可控硅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两种,都是三个电极。单向可控硅有阴极(K)、阳极(A)、控制极(G)。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项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2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1、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T2G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 极。
  2、性能的差别:将旋钮拨至R×1挡,对于1~6A单向可控硅,红笔接K极,黑笔同时接通GA极,在保持黑笔不脱离A极状态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几十欧至一百欧,此时可控硅已被触发,且触发电压低(或触发电流小)。然后瞬时断开A极再接通,指针应退回位置,则表明可控硅良好。
  对于1~6A双向可控硅,红笔接T1极,黑笔同时接GT2极,在保证黑笔不脱离T2极的前提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为几十至一百多欧(视可控硅电流大小、厂家不同而异)。然后将两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测一次,指针指示还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几至几十欧,则表明可控硅良好,且触发电压(或电流)小。
  若保持接通A极或T2极时断开G极,指针立即退回位置,则说明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或损坏。可按图2方法进一步测量,对于单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仍不息灭,否则说明可控硅损坏。
  对于双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应不息灭。然后将电池反接,重复上述步骤,均应是同一结果,才说明是好的。否则说明该器件已损坏。

仅用万用表作为检测工具的集成电路的检测方法

  编者按:虽说集成电路代换有方,但拆卸毕竟较麻烦。因此,在拆之前应确切判断集成电路是否确实已损坏及损坏的程度,避免盲目拆卸。本文介绍了仅用万用表作为检测工具的不在路和在路检测集成电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文中所述在路检测的四种方法(直流电阻、电压、交流电压和总电流的测量)是业余维修中实用且常用的检测法。这里,也希望大家提供其他实用的(集成电路和元器件)判别检测经验。
  一、不在路检测
  这种方法是在IC未焊入电路时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可用万用表测量各引脚对应于接地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并和完好的IC进行比较。
  二、在路检测
  这是一种通过万用表检测IC各引脚在路(IC在电路中)直流电阻、对地交直流电压以及总工作电流的检测方法。这种方法克服了代换试验法需要有可代换IC的局限性和拆卸IC的麻烦,是检测IC最常用和实用的方法。
  1.在路直流电阻检测法
  这是一种用万用表欧姆挡,直接在线路板上测量IC各引脚和外围元件的正反向直流电阻值,并与正常数据相比较,来发现和确定故障的方法。测量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1)测量前要先断开电源,以免测试时损坏电表和元件。
  (2)万用表电阻挡的内部电压不得大于6V,量程最好用R×100或R×1k挡。
  (3)测量IC引脚参数时,要注意测量条件,如被测机型、与IC相关的电位器的滑动臂位置等,还要考虑外围电路元件的好坏。
  2.直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这是一种在通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对直流供电电压、外围元件的工作电压进行测量;检测IC各引脚对地直流电压值,并与正常值相比较,进而压缩故障范围,找出损坏的元件。测量时要注意以下八点:
  (1)万用表要有足够大的内阻,至少要大于被测电路电阻的10倍以上,以免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
  (2)通常把各电位器旋到中间位置,如果是电视机,信号源要采用标准彩条信号发生器。
  (3)表笔或探头要采取防滑措施。因任何瞬间短路都容易损坏IC。可采取如下方法防止表笔滑动:取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套在表笔尖上,并长出表笔尖约0.5mm左右,这既能使表笔尖良好地与被测试点接触,又能有效防止打滑,即使碰上邻近点也不会短路。
  (4)当测得某一引脚电压与正常值不符时,应根据该引脚电压对IC正常工作有无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引脚电压的相应变化进行分析,才能判断IC的好坏。
  (5)IC引脚电压会受外围元器件影响。当外围元器件发生漏电、短路、开路或变值时,或外围电路连接的是一个阻值可变的电位器,则电位器滑动臂所处的位置不同,都会使引脚电压发生变化。
  (6)若IC各引脚电压正常,则一般认为IC正常;若IC部分引脚电压异常,则应从偏离正常值最大处入手,检查外围元件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则IC很可能损坏。
  (7)对于动态接收装置,如电视机,在有无信号时,IC各引脚电压是不同的。如发现引脚电压不该变化的反而变化大,该随信号大小和可调元件不同位置而变化的反而不变化,就可确定IC损坏。
  (8)对于多种工作方式的装置,如录像机,在不同工作方式下,IC各引脚电压也是不同的。
  3.交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为了掌握IC交流信号的变化情况,可以用带有dB插孔的万用表对IC的交流工作电压进行近似测量。检测时万用表置于交流电压挡,正表笔插入dB插孔;对于无dB插孔的万用表,需要在正表笔串接一只0.1~0.5μF隔直电容。该法适用于工作频率比较低的IC,如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级、场扫描电路等。由于这些电路的固有频率不同,波形不同,所以所测的数据是近似值,只能供参考。
  4.总电流测量法
  该法是通过检测IC电源进线的总电流,来判断IC好坏的一种方法。由于IC内部绝大多数为直接耦合,IC损坏时(如某一个PN结击穿或开路)会引起后级饱和与截止,使总电流发生变化。所以通过测量总电流的方法可以判断IC的好坏。也可用测量电源通路中电阻的电压降,用欧姆定律计算出总电流值。

  以上检测方法,各有利弊,在实际应用中最好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楼主:
感谢大家积极参与,参与讨论赞积分,赚MP

网友B:
这个要参加,感觉自己还有一招半式的拿出来显摆显摆!

网友C:
感觉一楼的回复秒杀一切了,我对万用表的理解还局限在测电阻;通过电阻来判断通断;测量5伏,12伏,24伏直流电压及220,380伏的交流电压;

今天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使用技巧一、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1、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或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或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二、测量技巧(如不作说明,则指用的是指针表):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 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 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 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 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 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5、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 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 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6、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Ω档,不管是NPN管还是PNP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结cb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Ω档测 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Ω左右;置R×1Ω档测PN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Ω左右,(以上为47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Ω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以上),其cb结反向电阻也应在∞,但其be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Ω档测ec间(对NPN管)或ce间(对PNP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Ω以下档测ce或ec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结而言,对NPN管和PNP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现在常见的三极管大部分是塑封的,如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三只引脚哪个是b、c、e?三极管的b极很容易测出来,但怎么断定哪个是c哪个是e?这里推荐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有测三极管 hFE插孔的指针表,先测出b极后,将三极管随意插到插孔中去(当然b极是可以插准确的),测一下hFE值,然后再将管子倒过来再测一遍,测得hFE值比较大的一次,各管脚插入的位置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对无hFE测量插孔的表,或管子太大不方便插入插孔的,可以用这种方法:对NPN管,先测出b极(管子是NPN还是PNP以及其b脚都很容易测出,是吧?),将表置于R×1kΩ档,将红表笔接假设的e极(注意拿红表笔的手不要碰到表笔尖或管脚),黑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将管子拿起来,用你的舌尖舔一下b极,看表头指针应有一定的偏转,如果你各表笔接得正确,指针偏转会大些,如果接得不对,指针偏转会小些,差别是很明显的。由此就可判定管子的c、e极。对PNP管,要将黑表笔接假设的e极(手不要碰到笔尖或管脚),红表笔接假设的c极,同时用手指捏住表笔尖及这个管脚,然后用舌尖舔一下b极,如果各表笔接得正确,表头指针会偏转得比较大。当然测量时表笔要交换一下测两次,比较读数后才能最后判定。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外形的三极管,方便实用。根据表针的偏转幅度,还可以估计出管子的放大能力,当然这是凭经验的。第三种方法:先判定管子的NPN或PNP类型及其b极后,将表置于R×10kΩ档,对NPN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偏转,对PNP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时,表针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转,反过来都不会有偏转。由此也可以判定三极管的c、e极。不过对于高耐压的管子,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没见过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9014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其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测一下。 万用表各挡量程选择及测量误差分析   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时会带来一定的误差。这些误差有些是仪表本身的准确度等级所允许的最大绝对误差。有些是调整、使用不当带来的人为误差。正确了解万用表的特点以及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掌握正确的测量技术和方法,就可以减小测量误差。   人为读数误差是影响测量精度的原因之一。它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尽量减小。因此,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测量前要把万用表水平放置,进行机械调零;2读数时眼睛要与指针保持垂直;3测电阻时,每换一次挡都要进行调零。调不到零时要更换新电池;4测量电阻或高压时,不能用手捏住表笔的金属部位,以免人体电阻分流,增大测量误差或触电;5在测量RC电路中的电阻时,要切断电路中的电源,并把电容器储存的电泄放完,然后再进行测量。在排除了人为读数误差以后,我们对其他误差进行一些分析。   1.万用表电压、电流挡量程选择与测量误差   万用表的准确度等级一般分为0.1、0.5、1.5、2.5、5等几个等级。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等各挡,准确度(精确度)等级的标定是由其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与所选量程满度值的百分数表示的。以公式表示:A%=(△X/满度值)×100%…… 1   (1)采用准确度不同的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有一个10V标准电压,用100V挡、0.5级和15V挡、2.5级的两块万用表测量,问哪块表测量误差小?   解:由1式得:第一块表测: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1=±0.5%×100V=±0.50V。   第二块表测: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2=±2.5%×l5V=±0.375V。   比较△X1和△X2可以看出:虽然第一块表准确度比第二块表准确度高,但用第一块表测量所产生的误差却比第二块表测量所产生的误差大。因此,可以看出,在选用万用表时,并非准确度越高越好。有了准确度高的万用表,还要选用合适的量程。只有正确选择量程,才能发挥万用表潜在的准确度。   (2)用一块万用表的不同量程测量同一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准确度为2.5级,选用100V挡和25V挡测量一个23V标准电压,问哪一挡误差小?   解:100V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   X(100)=±2.5%×100V=±2.5V。   25V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X(25)=±2.5%×25V=±0.625V。由上面的解可知:   用100V挡测量23V标准电压,在万用表上的示值在20.5V-25.5V之间。用25V挡测量23V标准电压,在万用表上的示值在 22.375V-23.625V之间。由以上结果来看,△X(100)大于△X(25),即100V挡测量的误差比25V挡测量的误差大得多。因此,一块万用表测量不同电压时,用不同量程测量所产生的误差是不相同的。在满足被测信号数值的情况下,应尽量选用量程小的挡。这样可以提高测量的精确度。   (3)用一块万用表的同一个量程测量不同的两个电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准确度为2.5级,用100V挡测量一个20V和80V的标准电压,问哪一挡误差小?   解:最大相对误差:△A%=最大绝对误差△X/被测标准电压调×100%,100V挡的最大绝对误差△X(100)=±2.5%×100V=±2.5V。   对于20V而言,其示值介于17.5V-22.5V之间。其最大相对误差为:A(20)%=(±2.5V/20V)×100%=±12.5%。   对于80V而言,其示值介于77.5V-82.5V之间。其最大相对误差为:   A(80)%=±(2.5V/80V)×100%=±3.1%。   比较被测电压20V和80V的最大相对误差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的误差大的多。因此,用一块万用表的同一个量程测量两个不同电压的时候,谁离满挡值近,谁的准确度就高。所以,在测量电压时,应使被测电压指示在万用表量程的2/3以上。只有这样才能减小测量误差。   2.电阻挡的量程选择与测量误差   电阻挡的每一个量程都可以测量0~∞的电阻值。欧姆表的标尺刻度是非线性、不均匀的倒刻度。是用标尺弧长的百分数来表示的。而且各量程的内阻等于标尺弧长的中心刻度数乘倍率,称作“中心电阻”。也就是说,被测电阻等于所选挡量程的中心电阻时,电路中流过的电流是满度电流的一半。指针指示在刻度的中央。其准确度用下式表示:   R%=(△R/中心电阻)×100%……2   (1)用一块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阻时,选用不同的量程所产生的误差   例如:MF-30型万用表,其Rxl0挡的中心电阻为250Ω;R×l00挡的中心电阻为2.5kΩ。准确度等级为2.5级。用它测一个500Ω的标准电阻,问用R×l0挡与R×100挡来测量,哪个误差大?解:由2式得:   R×l0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R(10)=中心电阻×R%=250Ω×(±2.5)%=±6.25Ω。用它测量500Ω标准电阻,则500Ω标准电阻的示值介于493.75Ω~506.25Ω之间。最大相对误差为:±6.25÷500Ω×100%=±1.25%。   R×l00挡最大绝对允许误差△R(100)=中心电阻×R%2.5kΩ×(±2.5)%=±62.5Ω。用它测量500Ω标准电阻,则500Ω标准电阻的示值介于437.5Ω~562.5Ω之间。最大相对误差为:±62.5÷500Ω×100%=±10.5%。   由计算结果对比表明,选择不同的电阻量程,测量产生的误差相差很大。因此,在选择挡位量程时,要尽量使被测电阻值处于量程标尺弧长的中心部位。测量精度会高一些。 用万用表判断电容器质量   视电解电容器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R×100、R×1K挡进行测试判断。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器的负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质量。若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推失去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准确判断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根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点,可采用R×10K挡,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观察表针停留处是否稳定(即反向漏电电流是否恒定),由此判断电容器质量,准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迅速摆起,然后逐渐退至某处停留不动,则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凡是表针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稳或停留后又逐渐慢慢向右移动的电容器已经漏电,不能继续使用了。表针一般停留并稳定在50-200K刻度范围内。 如何借助万用表检测可控硅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两种,都是三个电极。单向可控硅有阴极(K)、阳极(A)、控制极(G)。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项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2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1、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或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 极。   2、性能的差别:将旋钮拨至R×1挡,对于1~6A单向可控硅,红笔接K极,黑笔同时接通G、A极,在保持黑笔不脱离A极状态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几十欧至一百欧,此时可控硅已被触发,且触发电压低(或触发电流小)。然后瞬时断开A极再接通,指针应退回∞位置,则表明可控硅良好。   对于1~6A双向可控硅,红笔接T1极,黑笔同时接G、T2极,在保证黑笔不脱离T2极的前提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为几十至一百多欧(视可控硅电流大小、厂家不同而异)。然后将两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测一次,指针指示还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几至几十欧,则表明可控硅良好,且触发电压(或电流)小。   若保持接通A极或T2极时断开G极,指针立即退回∞位置,则说明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或损坏。可按图2方法进一步测量,对于单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仍不息灭,否则说明可控硅损坏。    对于双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应不息灭。然后将电池反接,重复上述步骤,均应是同一结果,才说明是好的。否则说明该器件已损坏。 仅用万用表作为检测工具的集成电路的检测方法   编者按:虽说集成电路代换有方,但拆卸毕竟较麻烦。因此,在拆之前应确切判断集成电路是否确实已损坏及损坏的程度,避免盲目拆卸。本文介绍了仅用万用表作为检测工具的不在路和在路检测集成电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文中所述在路检测的四种方法(直流电阻、电压、交流电压和总电流的测量)是业余维修中实用且常用的检测法。这里,也希望大家提供其他实用的(集成电路和元器件)判别检测经验。   一、不在路检测   这种方法是在IC未焊入电路时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可用万用表测量各引脚对应于接地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并和完好的IC进行比较。   二、在路检测   这是一种通过万用表检测IC各引脚在路(IC在电路中)直流电阻、对地交直流电压以及总工作电流的检测方法。这种方法克服了代换试验法需要有可代换IC的局限性和拆卸IC的麻烦,是检测IC最常用和实用的方法。   1.在路直流电阻检测法   这是一种用万用表欧姆挡,直接在线路板上测量IC各引脚和外围元件的正反向直流电阻值,并与正常数据相比较,来发现和确定故障的方法。测量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1)测量前要先断开电源,以免测试时损坏电表和元件。   (2)万用表电阻挡的内部电压不得大于6V,量程最好用R×100或R×1k挡。   (3)测量IC引脚参数时,要注意测量条件,如被测机型、与IC相关的电位器的滑动臂位置等,还要考虑外围电路元件的好坏。   2.直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这是一种在通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对直流供电电压、外围元件的工作电压进行测量;检测IC各引脚对地直流电压值,并与正常值相比较,进而压缩故障范围,找出损坏的元件。测量时要注意以下八点:   (1)万用表要有足够大的内阻,至少要大于被测电路电阻的10倍以上,以免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   (2)通常把各电位器旋到中间位置,如果是电视机,信号源要采用标准彩条信号发生器。   (3)表笔或探头要采取防滑措施。因任何瞬间短路都容易损坏IC。可采取如下方法防止表笔滑动:取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套在表笔尖上,并长出表笔尖约0.5mm左右,这既能使表笔尖良好地与被测试点接触,又能有效防止打滑,即使碰上邻近点也不会短路。   (4)当测得某一引脚电压与正常值不符时,应根据该引脚电压对IC正常工作有无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引脚电压的相应变化进行分析,才能判断IC的好坏。   (5)IC引脚电压会受外围元器件影响。当外围元器件发生漏电、短路、开路或变值时,或外围电路连接的是一个阻值可变的电位器,则电位器滑动臂所处的位置不同,都会使引脚电压发生变化。   (6)若IC各引脚电压正常,则一般认为IC正常;若IC部分引脚电压异常,则应从偏离正常值最大处入手,检查外围元件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则IC很可能损坏。   (7)对于动态接收装置,如电视机,在有无信号时,IC各引脚电压是不同的。如发现引脚电压不该变化的反而变化大,该随信号大小和可调元件不同位置而变化的反而不变化,就可确定IC损坏。   (8)对于多种工作方式的装置,如录像机,在不同工作方式下,IC各引脚电压也是不同的。   3.交流工作电压测量法   为了掌握IC交流信号的变化情况,可以用带有dB插孔的万用表对IC的交流工作电压进行近似测量。检测时万用表置于交流电压挡,正表笔插入dB插孔;对于无dB插孔的万用表,需要在正表笔串接一只0.1~0.5μF隔直电容。该法适用于工作频率比较低的IC,如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级、场扫描电路等。由于这些电路的固有频率不同,波形不同,所以所测的数据是近似值,只能供参考。   4.总电流测量法   该法是通过检测IC电源进线的总电流,来判断IC好坏的一种方法。由于IC内部绝大多数为直接耦合,IC损坏时(如某一个PN结击穿或开路)会引起后级饱和与截止,使总电流发生变化。所以通过测量总电流的方法可以判断IC的好坏。也可用测量电源通路中电阻的电压降,用欧姆定律计算出总电流值。   以上检测方法,各有利弊,在实际应用中最好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感觉是不是有问题啊?请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参加,感觉自己还有一招半式的拿出来显摆显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参加,感觉自己还有一招半式的拿出来显摆显摆!

网友E:
万用表可是我们搞电气的人吃饭的家伙

网友F:
用万用表判别三极管极性的方法:
        三极管内部有两个PN结,可用万用表电阻档分辨e、b、c三个极。在型号标注模糊的情况下,也可用此法判别管型。
        判别管极时应首先确认基极。对于NPN管,用黑表笔接假定的基极,用红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极,若测得电阻都小,约为几百欧~几千欧;而将黑、红两表笔对调,测得电阻均较大,在几百千欧以上,此时黑表笔接的就是基极。PNP管,情况正相反,测量时两个PN结都正偏的情况下,红表笔接基极。
         实际上,小功率管的基极一般排列在三个管脚的中间,可用上述方法,分别将黑、红表笔接基极,既可测定三极管的两个PN结是否完好(与二极管PN结的测量方法一样),又可确认管型。

确定基极后,假设余下管脚之一为集电极c,另一为发射极e,用手指分别捏住c极与b极(即用手指代替基极电阻Rb)。同时,将万用表两表笔分别与c、e接触,若被测管为NPN,则用黑表笔接触c极、用红表笔接e极(PNP管相反),观察指针偏转角度;然后再设另一管脚为c极,重复以上过程,比较两次测量指针的偏转角度,大的一次表明IC大,管子处于放大状态,相应假设的c、e极正确。

网友F:
      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4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鼓励大家积极发表原创哦,有图有真相

网友G:
表笔可以用来做短接线。

网友D:
#使用技巧#数字万用表调试程序的小助手-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3936_1.shtml欢迎点评!

网友H: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技巧

  • 区分供电线是火线还是零线:

  • 第一种方法:

    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加以判断:显示数字较大的就是火线,显示数字较小的就是零线。这种方法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

  • 第二种方法:

    不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如果显示为几伏,表明该线是火线.如果显示只有零点几伏甚至更小.则说明该线是零线。这样的判断方法不与线路直接接触.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快捷.

  • 寻找电缆的断点

  • 当电缆线中出现断点时,传统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挡一段一段地寻找电缆的断点,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电缆的绝缘。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特性可以很快地寻找到电缆的断开点。先用电阻挡判断出是哪一根电缆芯线发生断路.然后将发生断路的芯线的一头接到AC220V的电源上,随后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的位置上,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若显示有几伏或零点几伏(因电缆的不同而不同)的电压,如果移动到某一位置时表上的显示突然降低很多,记下这一位置:一般情况下。断点就在这一位置的前方10~20cm之间的地方。

  •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 测量UPS电源的频率:

  • 对于UPS电源来说.其输出端的电压的稳定性是重要参数,其输出的频率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挡去测量,因为其频率挡能承受的电压很低.只有几伏。这时可以在UPS电源的输出端接一220V/6V或220V/4V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低,而不改变电源的频率,然后将频率挡与变压器的输出相接,就可以测量出UPS电源的频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万用表使用技巧一、指针...

那是对指针表而言,所有指针表内的电池,正极直接接在黑表笔,负极接到表内电路,所以黑表笔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电位。

数字表正好与之相反,红表笔是正电位。

记住这个很重要,尤其在测量晶体管时,判断PN结的方向。

网友J:
万用表,对于我们设备人员来说,是必备工具。

    经常使用的,就是电压档和电阻档。电压档用来测电是否到位,电阻档一般用来测线路是否连通(断电后才能测)。

网友K: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4202_1.shtml

#使用技巧#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图解

网友L:
万用表最重要的是不要搞错了档位,我每次测量前都要检测一遍。这样工作10几年没弄坏过一个表,呵呵。

网友M:
1、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时,指针型的黑表笔为正,红表笔为负;但对于数字表来说,测量二极管红表笔为正,黑表笔为负。

2、万用表在不用时一定要打到OFF档或者交流最高档,以防止误操作而损坏。

网友N:
万用表就是一个工具,但我们不能对一些器件进行判定时。

网友I:
使用万用表已近50年了。第一块万用表没有型号,60年代末,用一个1mA电流表头自制的,因为那是中学还没毕业,买不起呀!就这样一个性能很差的表,装、修了许多电子管和晶体管收音机。

晒晒我现在使用的万用表吧。

网友I:
数字万用表一个不为大家所用的功能。

LED的结电压在3V左右,用指针万用表低阻档测量时不能正向导通,所以不能判断好坏和正反向。数字万用表多数都是9V电池,其电压能使LED导通。但是,二极管档的结电压显示值最大2V,不能从数字显示中判断LED的好坏和极性。我在LED使用、测量中发现,数字表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LED正极、黑表笔接LED负极时,LED有微弱的光发出,从而可以判断LED的好坏与极性。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万用表,对于我们设备人员来说,是必备工具。    经常...

楼主:
回复内容:;李工的使用工具,高、大、上

引用 网友I:
使用万用表已近50年了。第一块万用表没有型号,60年代...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使用万用表已近50年了。第一块万用表没有型号,60年代...

我对李工好崇拜,李工是我的前辈吧!

网友P:
用了那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详细的说明。

网友Q:
#使用技巧#简单的使用维护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4526_1.shtml

网友I:
我上面照片中的那个灰色数字表DT860,是我1983年买的,比坛子里很多年轻的朋友还大几岁吧。我那表用了10多年以后还有很多专业人士不知道数字万用表。

DT860用2节5#电池,带自动关机功能,电池质量好的可以用到2年以上。

网友R:
在详细介绍万用表前,先讲叙一下一般测量仪器仪表的使用常识、读数惯例。
仪表仪器分指针式(模拟式)、数显式(数字)、波形式(图形)显示测量结果。
测量不同的类别的电量参数,使用相应的仪器仪表,并选择相应的功能挡位。如测量长度用尺子,不同的东西可能要用不同种类及准确度的尺子,我们对电量、参数的测量也一样。
有些仪器正式使用前可能还要预热、调试、调零等,使其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然后估计所测量元件参数、电参数值的大小,选择合适量程来提高测量精确度。若不能确定,一般先用大量程挡测试,以确保仪器仪表安全。
量程的选择一般以指针在满量程的1/3—2/3处或数字接近所在挡位值比较精确,图形以图形轮廓全显且尽可能大而清晰为宜。
测量过程中有时要调节显示结果的方式或等级、倍率及其它功能等调节旋钮或开关,以便于观察和结果显示,这时锁定(HOLD)键可以锁定测量结果或将数据存储下来。
指针式仪器仪表读数,看所选功能挡以及量程、指针所指示的刻度盘位置。
功能挡是确定测量类别和单位的,量程是用来确定单位和读数的,对刻度盘需要知道看哪条,一般看相应功能或最准确的那一条,同时看指针偏转位置读数。
读数关系有四种,即加、减、乘、除。
加、减在电平表中最具代表性,若选择+3dB和+10dB挡或按键,指针指在+6dB处,测量结果是+19dB,若指针在-5dB处,测量结果为+8dB。
乘关系如欧姆挡测电阻读数,如选择RX100挡,指针指在20位置,则用20乘100为2KΩ,这个电阻就是2KΩ。还有示波器测量信号幅度,如选择幅度等级为1mV,波形顶点到谷点总共为5格,用1X 5等于5mV。这个信号的幅度就是5mV。
除关系如指针式万用表的电压、电流测试挡,你选择哪个量程,便代表满刻度量程数值大小,而指针偏转位置是代表占了多少份之多少份。如用直流电压档50V,指针指在26刻度处,是指50V分成5大份,每份又分成10小份,即总共分成50份,占了其中26份,测量结果为26V。
对数显式仪表,则直接读数即可,单位则看所选量程来确定,有些自动量程的,还会显示单位。

万用表相关知识

万用表根据测量原理和结果显现方式,可分为指针式和数字式两大类。两者的主要差别如下。
数字式万用表比指针式万用表在测量、读数准确度和灵敏度方面都要高,内阻要大,在测量电压时,数字式更接近理想测量条件。同时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功能更多,如测量电容容量、温度、频率等。
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动态过程时,数字跳变,不能很好的反映动态变化过程。指针式万用表可以很好地反映量的连续变化过程和变化趋势,比较直观地观察动态过程。
测直流电压或电流时,指针式万用表若表笔极性接反,指针会反向偏转,而数字式能自动识别并显示极性,如为负值数字,则在负值数字前有“—”号显示。
指针式万用表使用时超量程测电压电流,指针会右偏至极限位置,易损坏表头或使准确度变低。而数字式万用表则显示1,表示超出量程,在测电阻时也一样。
指针式万用表根据指针和刻度盘读数,易产生人为误差,而数字式消除了人为误差,但是数字式万用表易受干扰,且数字跳变,给认定数字值带来麻烦,一般情况下取中间值,某些情况下要取最小值或最大值。
接下来是表1所示的区别了,这一点对于初学者尤其重要,一定要注意。
表1  表笔与所接表内电池正负极关系

鉴于指针式万用表与数字式万用表各有优点,所以建议把两种表配齐最好,总的来说,还是数字式万用表要好用得多,功能更全,应是首选。

指针式万用表选用技巧:
万用表横、竖、平直状态放置时指针越在零位置,说明万用表准确度越高,然后进行一些电阻、电压测量,看功能档是否良好,准确度如何,必要时你还要看一看使用说明书。
在测量各种元器件参数时,黑表笔接COM公共插座,红表笔根据测量不同项目而插相应插孔,如图1所示。不同型号的万用表,其插口布局和使用插法有所不同。

图1 万用表功能插口

万用表功能标注识别如下。
V和ACV表示交流电压挡;A和DCA表示直流电流挡;Hz频率挡;Ω和OHM表示电阻挡;HFE表示三极管挡;F为电容测量挡。

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1)首先注意人身安全,表笔连线不能裸露出金属线。在线测量电压、电流要养成单手操作习惯,一只手捏住表笔如拿筷子状。为了方便测量直流电压,也可以将黑表笔固定在地线位置(如插入电视显像管石墨层处的地线弹簧中,或一些与地线相连的散热片孔内,用鳄鱼夹夹在地线上也行)。
在测量电压的过程中,不要让手触及表笔金属部分和电路焊点、元器件金属部分,以防触电。
(2)指针式万用表在使用前要调零,即让指针指在零刻度处。
欧姆挡使用电位器调零:将两表笔短接,调节调零电位器,使指针在右边零刻度。注意,每换一个电阻挡位量程,就要进行一次调零。
电压电流挡调零:调节表头弹簧即中央“一”字起子调节处,使指针在左边零刻度处。
(3)在测量电压或电流过程中,如果两表笔仍在路,则不能转换挡位和量程,尤其是高电压、大电流情况下,否则会损坏万用表,有些情况还会损坏电路元器件。
(4)不能在电路板通电时(或大电容等还有电时)用电阻挡测量,否则易损坏万用表。
(5)指针式万用表的电流挡不能在通电情况下测电压和电阻,否则大电流会损坏表头。测量电流与电压不能旋错档位。如果误将电阻挡或电流挡去测电压,则极易烧坏万用表。
(6)若发现数字式万用表有电池符号显示、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阻时调零难、测量准确度下降等情况,则表明万用表内置电池电量不足需要更换。如长时间不使用,要取出电池,同时对于指针式万用表来说,挡位应置于关的位置或交流电压最大量程挡,以防止下次使用时而误操作损坏万用表。
(7)在电阻挡测量时,一般手不要碰触元器件引脚与表笔金属部分,尤其是当其元器件阻值较大时,人体体电阻并联会减小电阻值,从而影响测量准确度。
(8)还有一点,就是要养成经常检查自己的仪表和工具使用是否安全可靠,以及测量功能及准确度是否正常,不然的话在下次使用时就会给你带来麻烦,以及产生误判而导致不良结果的产生,从而使维修检测步入困境。

万用表各种功能的使用

电阻挡的用途最广泛

电阻挡(欧姆挡)一般用来测量电阻阻值大小、测量线路、电路元器件通断情况、以及通过测量元器件引脚间阻值大小是否与正常数据相符,来判断元器件好坏。
指针式万用表使用前要调零,将两表笔短接,此时指针右偏,调节调零电位器,使指针指在右边零刻度处。如不能调零时,所用是Rx1到Rx1k挡,说明1.5V电池电量不足;所用是Rx10k挡,说明9V或12V叠层电池电量不足。
1.量程选择
欧姆挡刻度盘标有Ω,右边为零,往左边数值增大,刻度成非线性排列,中间段显示较为准确。每更换一次电阻挡量程后,必须进行调零,以确保测量准确度。
认出电阻阻值后选合适量程并调零,选合适量程的原则是使测量数值指针尽量靠刻度盘中间位置。如电阻为10Ω,则选Rx1挡,电阻为220Ω选Rx10挡,电阻为4.7kΩ,可选Rx100挡,电阻为68kΩ可选Rx1k或Rx10k挡。将表笔放在待测电阻两引脚上,读出电阻刻度盘(最上面一条刻度线)指针指示处的数值,然后乘上该档倍率,即为电阻的阻值。
若是使用数字式万用表,则被测元件阻值与该挡量程越接近,测量结果越准确。如150Ω电阻,用Rx200挡和Rx2k挡都可以测量,但是200挡准确位数要多,测量结果自然也准确些。
2.在路测量
大多检修时需要先直接在电路板上测量电阻值。因为在路测量会受到其他串联、并联元器件的影响,测量结果会有偏差,一般需要将表笔对调测两次,取测量阻值大的一次作参考阻值。若测一个82kΩ电阻(见图2),测量显示结果小于标称值且相差不大,说明此电阻正常。若测得电阻值大于实际电阻值有可能是电阻变值增大了;若测得阻值很小,如无小阻值电阻、电感类元件并联,这种情况都要焊下引脚或拆下元器件再作测量。

图2 82kΩ电阻在路测量
一般情况下,电阻阻值会存在增大的可能,以及大电流或其他原因使其开路的情况,而阻值减小则很少见。

注意
在路测量元器件一般要将其引脚断开,并对大容量电解电容、高压电容、高压包、显像管等储电元器件放电后才能测量。放电有很多方法,如直接短路元器件引脚、用1kΩ或10kΩ、2W电阻泄放,笔者推荐你可以用烙铁放电几次,即用烙铁的插头对接放电点。

当在路测量存在数据较大差别时,需要分析其元器件所在电路的情况。当有半导体器件与其并联时,就会影响阻值。
用欧姆挡在路测量二极管、三极管时,测得PN结正反向阻值很小,在没有小阻值元器件并联时,PN结可能击穿短路。若正反两次阻值均很大,说明已开路。
必须指出:由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用万用表的不同电阻挡测量二极管的电阻时,会得出不同的电阻值,例如R×100挡比R×10挡测量所测得的阻值会大些。
PCB上铜箔线很长,测量这段线路电阻可以知道是否存在开路情况。同样也可以确定电路上两点是否属于同一线路。当测得元器件阻值有异时,可以剪断元器件引脚、切割铜皮来测量、也可以脱焊元器件某一、两脚或全部拆下测量。

知识拓展
要注意的是,有些元器件引脚已氧化,电路板焊点氧化或因化学物质覆盖,则要刮一刮引脚或焊锡点,也可以用表笔尖紧压焊锡点划动或刮开线路铜箔的阻焊层绿油,才能使表笔接触良好,确保测量准确,否则会出现开路、阻值偏大、疑似接触不良等误判现象。
一个电路或元器件存在着一定大小的阻值,欧姆挡测量其电阻值来判断好坏。当然,这样的测量仅仅从元器件某些方面、某些参数反映元件好坏,是不全面的,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用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但装机工作不一定正常。如二极管装机可能会有反向漏电、正向阻值增大、整流特性不好等现象出现。三极管装机可能会放大倍数不够、频率特性不好、软击穿等现象出现。
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挡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用 R×1k挡再测,可能又是正常了,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在电路中已不能正常工作或工作不稳定了。
无论测量哪种类型元件,能从资料、别人经验中学习,或自行拆开元器件了解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对测量都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这对分析线路和维修也大有益处。例如你可以从常见的多联开关中找出特殊的开关通断关系。
测量元器件的一个好方法是:在你初学阶段,或者遇到难以判断其好坏的时候,选一良好品与现需测量件作测量对比,即可准确判断。
再次希望大家能尽量多的进行大量的动手操作,切实打好基础。简单的事情重复的做,定能达到炉火青纯的境界,继而坦然从容的面对困难和挑战,最后一一轻松化解。

直流电压档使用

估计被测电压值大小,选合适量程。如果不知道电路电压高低,可先选量程最大挡,若量程过大,则换合适量程再作测量。
将黑表笔接电路负极或地线,红表笔接待测电路点,然后根据所选量程和指针偏转位置来读出电压值。这是测量点对地的电压,还有一种情况是测点对点的电压,如测量降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降,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此时若指针反偏,说明表笔需反接,要么电路为负极性电源供电,或者是其电路工作为振荡状态或反板性推动电路等情况。
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压如图3所示:

图3  5V电压稳压后的测量
电流、电压挡的量程刻度盘为所选挡总量程,如选10V挡,指针指在数字4右边两格刻度处,就是4.4V,因为这个刻度盘是线性的,然后每大格又分成5小格,知道计算了吧。数字万用表显示1表示超量程,需选大一级量程挡位测试。
数字式万用表若表笔接反,则显示负号。如果是在表笔接对的情况下显示负压,那就自己想一想,看一看电路是什么电路,信号有什么特点。很多东西要学会自己来思考为什么。

经验分享
如果测得电路板上很多直流电压与参考值都不符,可能是地线断开所致。

知识拓展
对于检修,首先是一些关键工作点电压的测量,如电路供电各组电源输出、稳压IC的输出电压、OCL中点电压、芯片的供电引脚等,从而判断相关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交流电压档使用

与直流电压挡测量方法相似,根据电路电压来选合适量程,表笔不用分正负极接入,读数方法与直流电压方法相同。
测量市电交流电压220V时选用250V交流电压挡,注意人身安全,手不要触及表笔金属和待测电路金属部分。测量如图4所示。

图4 220V电源的测量

经验分享
220V交流电若零线断开,用试电笔测量两根线会都带电。

直流电流档使用

断开所需电路测量处,具体可以是断开元器件引脚、割断铜箔、焊开专用测量焊点等。估计被测电流值大小(如不清楚,先用最大量程挡),选择合适量程(选择量程与测量电阻选择原则一样),将红表笔接入原电路断开处的电流流出端,黑表笔接断开处的电流流入端。如不清楚可瞬间接入表笔进行碰触,发现指针反偏,对换表笔测量即可。注意此时表笔不能并联在元器件两端,否则极易损坏万用表。然后根据所选量程及指针偏转位置读数,即为流过该电路的电流大小。
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时,表笔接反后,屏幕会显示负号。
另一种方法可间接测出电路的电流,用万用表电压挡测电阻两端电压,根据欧姆定律可算出流过该电阻的电流。换个角度想一想,没有电阻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加一个限流电阻来间接测量呢。

交流电流档使用

与直流电流挡测量方法相似,只是表笔不用分正负极性接入电路测量。读数看标有交流符号“ac”刻度线上的指针位置。说到交流电流挡的测量,一般是针对大功率的电器及设备的,实际上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更方便,要注意的是,钳形表只可钳住其中一根线。

电容挡使用

指针式万用表只能大约检测电容的好坏(对小容量电容器的电容量减小与开路性故障不宜判断),以及大致估测电容的大小,不能准确测量电容容量大小。电容器的电容量通常需要数字式万用表、电容表以及专用的电容测量仪器来测量。
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容器的电容量时,将数字式万用表置于电容挡,根据电容量的大小选择适当量程档位,待测电容器充分放电后,将待测电容器直接插到测试孔内或两表笔分别直接接触电容器引脚进行测量。数字式万用表的显示屏上将直接显示出待测电容器的电容量。
如果显示的数值等于或十分接近标称容量,则说明该电容器正常;
如果显示的待测电容器的电容量远小于标称电容量,则说明此电容器的电容量已下降,不能再使用。
如果待测电容的电容量超出万用表测量范围显示1,则不能用这个数字式万用表测量,要更用其它合适的万用表或专测电容量的电容表进行测量。

二极管挡使用

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一般选用R×100挡。红表笔(表内电池的负极)可代表N极,黑表笔可代表P极,当二极管导通时指针所指为二极管导通电阻值,且黑表笔所接引脚为P极,即正极。若正反向测量指针均无摆动,则二极管存在开路;若正反向测量阻值均在0附近,则说明二极管已短路;如果反向测量时指针也有偏转,则二极管有反向漏电。这三种情况下的二极管都为不良品,不能在电路中继续使用。
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红表笔(表内电池的正极)可代表P极,黑表笔可代表N极。测量所显示数字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硅二极管为0.5 ~ 0.7V,锗二极管为0.15 ~ 0.3V。若正反向测量显示 “000”或数值很小,则说明二极管已短路;若正反向测量都显示1,说明二极管内部开路;如果反向测量也有一定电压值,则说明二极管存在反向漏电。
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则该二极管为良好品。
现电路板上有一个二极管,测量结果如图5所示,请大家作一下判断,此二极管是否为良品。

图5 二极管在路测量

测量篇外话

一个元器件的好坏,可以在路测量,也可以脱开电路来测量,这里所指的一般是用电阻挡在路测量的。在路元器件也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通过测量电压来分辨出其好坏。为什么呢?
元器件一般是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挡进行检测的,根据其阻值大小来判断元器件好坏。因为元件器有着多个参数,所以有些情况下也不能判断这个元器件就是良好品,有的元器件有一加电就会失效、放大倍数不够、频率特性变差等情况发生。
在大家作测量时,一定要融入思考才行,多想一想为什么,多用学过的知识来分析这种现象,理清遇到的难点。并且也要学会分析得知各种电路的关键测试点,更要学会通过测量电参数来分析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具体是哪些元件损坏所致的呢,都要去思考一下。经过这样大量而又讲究方法的练习,能力提升是指日可待了。

网友S:
万用表,万用表,有上万种用途的测量仪表,虽然过于夸张,但也可以看出其是一个功能繁多使用广泛的工具表。这从这个主题的参与者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丰富的使用经验和技巧。

万用表具有众多功能,给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同的人群都可使用,生活中处处可见万用表的身影,更别说我们这些工控人,万用表已成为如同钳子板子螺丝刀一样不可缺少的工控维修工具。

不同的使用对象对万用表的使用功能不同,最普遍的就是电压、电流、电阻、二极管档位的使用,偶今晚写的内容同样没有什么新样。直流电压档的使用,只不过这个电压档我们常常用不到甚至被忽视,这个档位就是——直流电压毫伏档。

之所以写这个帖子,原因起于大约两年前在中华工控网论坛回复网友的一个帖子,其帖子题目虽忘记,但内容仍牢记入心。这个帖子内容是一个关于加热炉温度测量热电偶维修的历程,在这个帖子中偶对于网友判断热电偶故障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来二去回帖越来越多,最后虽以网友激动情绪而打住回复,但从一些跟帖网友的内容看,我们这个工控行业人员对于热电偶的故障判断和排除有一些误区,对于用万用表能够测量热电偶的热电势还充满怀疑。这次就借这个万用表主贴帖子,在中国工控论坛写一个关于万用表排查热电偶故障的回帖。

#怎样用万用表排查热电偶故障#

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毫伏档是使用较少的一个档位,很多时候都感觉毫伏电压还是直流我们根本用不到,如此弱小的电压万用表能否准确的检测到,是否收到干扰而失去测量意义等诸多怀疑。但作为一个工控维修人员,万用表的直流毫伏电压档在现场排查热电偶故障中却是不可缺少的手段,甚至完全依赖于此。

两年前左右的那个热电偶故障排查回帖中,为了证明万用表测量毫伏电压的可行性,正确性,偶特地在第二天的下午到现场拍了几张照片,发到回帖中以此来表明偶没有误导这个网友,哪知此网友看到图片后再此质疑,说偶用的万用表多少多少钱,说普通的万用表无法实现这个直流电压毫伏的测量,嘿嘿。。。。偶无语。今晚在这个帖子中,重新找了一个普通的万用表来说明,直流毫伏电压的测量。

这是先前回帖中的图片说明,两张图片,一张是万用表测量的热电偶的毫伏电压,另一张是对应的温度值,当然这个万用表的功能比较先进,能够直接显示K型热电偶毫伏所测量的温度点的温度值。但只局限于现场热电偶为K型而已,其余的仍然需要测量毫伏电压在人工换算,所以其现场排查热电偶的故障仍需毫伏电压档。

现在找到的普通万用表和一个装配式K型热电偶,之所以使用装配型的的热电偶是为了说明,热电偶现场故障的多样性,牵扯到热电偶型号的选择,热电极与绝缘接线端子柱的连接,多支不同型号的热电偶混杂在一起的区分,现场热电偶与补偿导线不同型的判断等等。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图所示:

热电偶与普通万用表

为什么用万用表测不出没有使用的热电偶的毫伏电压?

因为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温差产生热电势—毫伏直流电压,没有使用的热电偶热电极的首端和接线柱处的末端同处于大气温度中,两端的温度差为零,因此用万用表无法测出毫伏电压。只要想办法做到热电极与接线端温度不一,其万用表即可准确检测出热电偶的毫伏电压值。

怎样区分多支不同型号的热电偶及判断单支热电偶的型号

除非对于热电偶使用非常娴熟的工控人员,大部分很难区分不同型号热电偶的型号,特别是材质近似相等的热电偶混杂在一起,如K型、E型的装配式热电偶混杂在一起,需要区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如下的方法:找一个容器倒入热水,把不同型号的热电偶做绝缘保护后同时放入热水中,然后用万用表分别测量毫伏电压,即可区分不同型号的热电偶,如K\E型热电偶,毫伏电压大的及时E型热电偶。同样这个方法也能判断单支热电偶的型号及粗略的判断热电偶的好坏(需要用一个准确的温度计测出热水的温度和环境温度)。

把热电偶的热电极从温水中拿出,测量毫伏电压,可以发现其数值不断减小,直到为零,这是因为热电极的温度逐渐冷却到室温,最后热电偶的温度差为零,其毫伏电压也为零。

怎样判断热电偶与绝缘接线柱的正负有无接反

装配式热电偶虽然耐氧化型强度不如铠装热电偶寿命较短,但由于热电偶的末端可从绝缘接线柱上拆卸下来,因此可以制作比其短的热电偶,在现场使用中方便适应性强,曾经在工业中得到大量的使用。也正是这个原因,现场的热电偶与接线柱常常出现极性接反的现象,原因在拆卸制作短热电偶过程中固定接线柱时热电极的正负接反,导致热电偶出现显示不准故障,这种故障在现场排查过程中用万用表的直流毫伏档很快就可以确定,若极性接反,万用表显示负的毫伏电压。

怎样判断现场使用的热电偶是否出现故障

在现场排查热电偶的故障时,我们首先要知道热电偶是否出现故障,这个时候我们用万用表测量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毫伏电压,根据热电偶的型号可换算出大体的温度值(K0.4毫伏对应10度,E0.6毫伏对应10度),然后在估算现场接线端子处的气温,加在一起即所测点的温度值,虽然这样的温度换算存在误差,但对于现场故障排查其已经足够,因此我们即可知道热电偶是否出现故障,还是实际的工艺温度就是如此。

以上即时万用表直流电压毫伏档排查热电偶故障的普遍方法,虽然对于现场仪表维修工来说毫无新意,但对于一些处于工控行业的新人及一些侧重控制装备对现场维修经验少的工控人来说,熟知热电偶的毫伏电压的测量方法,是快速排除热电偶故障的必备方法。

既然手中用这么一个方便的万用工具,我们就要把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一些人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排查热电偶的故障的方法远没有使用直流电压档准确、快速,希望偶这个回帖对于论坛中的网友有所帮助。

网友T:
看到很多精彩回复,学习了!

网友U:
  • 区分供电线是火线还是零线:

  • 第一种方法:

    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加以判断:显示数字较大的就是火线,显示数字较小的就是零线。这种方法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

  • 第二种方法:

    不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如果显示为几伏,表明该线是火线.如果显示只有零点几伏甚至更小.则说明该线是零线。这样的判断方法不与线路直接接触.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快捷.

  • 寻找电缆的断点 当电缆线中出现断点时,传统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挡一段一段地寻找电缆的断点,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电缆的绝缘。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特性可以很快地寻找到电缆的断开点。先用电阻挡判断出是哪一根电缆芯线发生断路.然后将发生断路的芯线的一头接到AC220V的电源上,随后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的位置上,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若显示有几伏或零点几伏(因电缆的不同而不同)的电压,如果移动到某一位置时表上的显示突然降低很多,记下这一位置:一般情况下。断点就在这一位置的前方10~20cm之间的地方。

  •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 测量UPS电源的频率:    对于UPS电源来说.其输出端的电压的稳定性是重要参数,其输出的频率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频率挡去测量,因为其频率挡能承受的电压很低.只有几伏。这时可以在UPS电源的输出端接一220V/6V或220V/4V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低,而不改变电源的频率,然后将频率挡与变压器的输出相接,就可以测量出UPS电源的频率

网友V:
模拟指针

就象模拟电表的指针一样,但是没有超量程,显示更新更快,对于最大和零校准及观察快速变化的信号非常方便,广泛用于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的快速判断。

数据保持/触发保持/更新保持(HOLD)

   数据保持功能允许操作者冻结显示的数值,而模拟指针表并没有这个功能。

触发保持是在数据保持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HOLD键操作,以显示一个更新的测量值。

更新保持可以在设置模式启用(默认为触发保持),本功能自动用新的测量值触发或更新保持值,并发出响声提醒。一旦测量值的变化超过设置误差范围,电表将保持新的测量值。非常适用于困难环境。

动态记录(最大/最小/平均值)

动态记录模式用于捕捉断续打开或关闭时产生的电涌,或者当您在操作设备时不能读取数据,这时电表就可以记录数据。平均读数用于滤除不稳定或变化的输入,估计操作电路的时间百分比或者校验电路的性能。

相对归零REL

  相对归零功能从当前数值减去一个储存值并显示相减的结果当进行电阻测量时,由于测试表笔的影响,显示值非零,此时使用相对归零功能把当前的显示校零。直流电压测量时,由于热效应的影响显示不为零,短路测试笔,使用相对功能归零热影响。

1ms峰值保持

此功能可用于分析元器件,例如:电力分配变压器和电力功率因数修正电容器。通过使用ESCORT-99/98的1ms峰值保持功能,可计算出其峰值因数。           峰值因数= 峰值/真有效值

频率测量

 频率测量帮助检查在中性导体中存在的谐波电流并确定这些中性电流是由不平衡的相位还是非线性的负载造成的。ESCORT-172高达34MHz的频率测量是您的首选。

谐波比测量

 谐波比功能是在0%-100%之间的偏误上的一个计算值,是表征谐波的一个参数,纯粹没有谐波的正弦波的谐波比为0%,更高的谐波比意味着信号中有更多的谐波。此功能用于简单的电能质量分析,

 dBm/dBV测试

   dBm和dBV经常用来表征信号的相对功率值和相对电压值,计算公式为:dBm=10lgP(功率值/1mw)。广泛应用于电工、无线电、力学、冲击震动、机械功率和声学等领域

晶体管直流放大率

顾名思义,此功能用于测试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

网友W:
很多实用的技巧,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