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显示屏坏了。

楼主(2016-10-09):
生产设备上有两块显示屏,昨天在生产的的时候电机变频器坏了,换了一个变频器,一直生产到晚上四点多正常。显示屏在四点多的时候开始出现竖道竖道的,屏幕有一点发红,最后白屏了,关掉电源再上电还是这样。

网友A:
换个新的吧。打电话问问厂家

网友B:
 屏幕黑这种类似电视机不亮一样,找个修电视机换点亮装置就好了。但一般这种操作可以用电脑取代

网友C:
换吧!让售后的检测一下!!!!!!!!!

网友D:
换吧,生产重要,……

网友E:
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F(2016-11-10):
检查看看供电电压,白屏大多是屏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