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就报这个故障,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10-09):
西门子G120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就报这个故障,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F07860 (A) 外部故障 1
反应: OFF2 (IASC/ 直流制动器 , OFF1, OFF3, STOP2, 无 )
应答: 立即 ( 上电 )
原因: “ 外部故障 1” 的 BICO 信号被触发。
参见: p2106 ( 外部故障 1)
处理: 消除引起该故障的原因。

说的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