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原理及安装要求

楼主(2016-10-09):
孔板流量计又被称为差压式流量计,是由一次检测件(节流件)和二次装置(差压变送器与流量显示仪)组成,广泛应用于气体、蒸汽以及液体的流量测量。具有结构简单,维修方便,性能稳定,使用可靠等特点。

1、孔板流量计基本的原理

在管道内部装上孔板的节流件,由于节流件的孔径是小于管道内径的,当流体流经节流件的时候,流束截面就会突然收缩,流速加快。节流件后端流体的静压力就会降低,于是在节流件前后产生静压力差,该静压力差与流体过的流体流量之间有确定的数值关系、符合 。用差压变送器(或差压计)测量节流件前后的差压,实现对流量的测量。

2、节流装置的结构   标准环室孔板节流装置结构示图(Pg≤25)   1、法兰2、导管;3、前环室;4、节流件;5、后环室;6、垫;7、螺栓;8、螺母

标准法兰孔板节流装置(Pg≥64)

1、取压法兰 2、孔板 3、导压管 4、密封垫 5螺母 6螺栓

三、孔板流量计安装要求

节流装置的安装和适用于下列管段和管件有关:节流件上游侧第一阻力件、第二阻力件,节流件下右侧第一阻力件,从节流件上游第二阻力件到下游第一阻力件之间的管段以及差压讯号管路等

1、管道条件:

1节流件前后的直管段必须是直的,不得有肉眼可见的弯曲。   (2)安装节流件用得直管段应该是光滑的,如不光滑,流量系数应乘以粗糙度修正稀疏。

3)为保证流体的流动在节流件前1D出形成充分发展的紊流速度分布,而且使这种分布成均匀的轴对称形,所以

1 直管段必须是圆的,而且对节流件前2D范围,其圆度要求其甚为严格,并且有一定的圆度指标。具体衡量方法:

B)节流件前OD,D/2,D,2D4个垂直管截面上,以大至相等的角距离至少分别测量4个管道内径单测值,取平均值D。任意内径单测量值与平均值之差不得超过±0。3%

B)在节流件后,在OD和2D位置用上述方法测得8个内径单测值,任意单测值与D比较,其最大偏差不得超过±2%

2节流件前后要求一段足够长的直管段,这段足够长的直管段和节流件前的局部阻力件形式有关和直径比β有关,见表1(β=d/D, d为孔板开孔直径,D为管道内径)。

4)节流件上游侧第一阻力件和第二阻力件之间的直管段长度可按第二阻力件的形式和β=0。7(不论实际β值是多少)取表一所列数值的1/2

5)节流件上游侧为敞开空间或直径≥2D大容器时,则敞开空间或大容器与节流件之间的直管长不得小于30D(15D)若节流件和敞开空间或大容器之间尚有其它局部阻力件时,则除在节流件与局部阻力件之间设有附合表1上规定的最小直管段长1外,从敞开空间到节流件之间的直管段总长也不得小于30D(15D)。

孔板流量计选型注意事项!

长期的现场应用经验告诉我们,孔板流量计在使用当中出现的问题,80%以上是由于选型不当造成的,所以请提供详细的技术数据,我们将向您提供最适合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