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温控程序
自行车、

楼主(2016-10-09):
PLC是三菱FX3U-64MT, 温度输入模块FX3U-4AD-TC-ADP;

加热部分为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变压器(220V~3V);

    之前自己写了一套PID控温程序,PLC里只有这温控程序的时候温度还算是相对稳定,但集成其他动作之后,温度就开始变得不稳定,在参数一定的情况下,每次升温曲线都会有很大差异 ,是不是因为程序容量大了之后程序扫描周期影响加热程序运行,但我的程序总共也才2800条指令左右,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造成的数据不稳!!

网友B:
不是程序扫描的问题。线路干扰。。布线排查一下,可以接地试一下。我以前也有遇到这个问题,刚开始也是认为程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程序扫描的问题。线路干扰。。布线排查一下,可以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程序扫描的问题。线...

网友E:
检查下程序吧,看看是不是地址被重复使用了,影响了运行?

网友E(2017-01-12):
赞成5楼的意见,

检查下地址的使用情况,PID 要占用很大一片地址的,是不是重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