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试运动控制卡是否损坏

楼主(2016-10-09):
请问现在我的控制卡没有接硬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是挺正常的情况啊,您觉得哪里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是挺正常的情况啊,您觉得哪里不对么?

刘工你好,是这样,我不太明白上面的指令代表什么,为什么各个轴的状态不同,我用的是DMC4080,连接私服电机输入使能SH电机并没反应,线连接应该是正常的,单独用驱动控制电机也正常,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刘老师了

网友A:
“我不太明白上面的指令代表什么”

上面只输入了一个指令TH,这个指令是查询控制器的网口连接状态

“为什么各个轴的状态不同,”

之前说过了,指令产讯的是网口的连接状态,这里现实的是网口中各个HANDLE的状态,而不是各轴的状态。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知道

控制器的的IP地址是192.168.100.101,网口的MAC地址是00 50 4C 20 23 DA

HANDLE A 当前可用(空闲)

HANDLE B 当前使用 UDP 协议,端口 60007,连接到 IP 地址为 192.168.100.100 的设备,对方端口 57412

HANDLE B 当前使用TCP协议,端口 23 连接到 IP 地址为 192.168.100.100 的设备,对方端口 3493

HANDLE D 当前可用(空闲)

HANDLE E 当前可用(空闲)

HANDLE F 当前可用(空闲)

HANDLE G 当前可用(空闲)

HANDLE H 当前可用(空闲)

您的电脑当前的IP应该就是192.168.100.100

(如果您不了解以太网通讯中handle、PORT、UDP、TCP的意义,建议另外查询以太网通讯方面的资料)

“连接私服电机输入使能SH电机并没反应,线连接应该是正常的,”

这个,需要确认的细节比较多:

1、电机应该有什么反应?

2、驱动器要求如何接线?

3、目前是如何接线的?

4、控制器上的跳线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B:
看控制器是否报警了,红灯有无亮,再去判断连接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看控制器是否报警了,红灯有无亮,再去判断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