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歩科PLC大神

楼主(2016-10-09):
用歩科K504-14ARCPU,线体两个光电感应一个剔除气缸,后面一个光电感应检测线体传送的物品有无拥堵现象,如线体拥堵检测到一个物品控制气缸剔除,需要设置剔除延时,求大神解决一下,自己写的会有漏剔除的现象。

网友A:
1、工况具体分析一下,测算一下时间(气缸动作到结束时间)  2、可以用上升沿脉冲触发气缸动 3 如有传送带可以适当减速一下 4、调试时可以连续让其拥堵四五个气缸是否可以满足此要救  5、如在规定的时间内连续超过6个以上报警,这不是正常生产了,需要机械维护了

楼主:
问题出在光电感应触发延时接通定时器,光电感应到剔除有一段距离,需要延时3秒左右,但是光电感应必须保持动作秒,但是物品经过光电也就一秒就结束了,定时器就被复位了。我现在写的程序是光电感应动作值位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延时时间控制气缸。因为每个检测物体间的距离三十公分左右,也就是每两秒光电就会检测到一个物品,所以会出现漏剔除现象,软件怎么优化?Q0.4气缸,I0.2光电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