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10-09):
哪位大侠知道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 rtu 通讯时变量与plc地址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这个要看PLC的MODBUS协议怎么定义PLC寄存器的。

网友B:
和PLC的型号有关系,可查手册找到

网友C:
看你什么PLC了,然后搜****PLC寄存器地址于Modbus寄存器地址对照表

网友D:
看看PLC具体型号,到网上搜搜对应的地址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