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修改

楼主(2016-10-09):
历史数据在电脑上修改之后,重新导入屏内。注意:5号窗口中双击FL0,增加.CSV格式

网友A(2016-12-08):
求助MT4434将历史数据导出到U盘

网友B(2017-09-30):
想学习可是积分不够啊

网友C(2018-04-27):
积分变成负数了!想学习啊

网友D(2018-11-09):
楼主,请问能够实现数据过滤吗?

网友E:
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提供,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请问步科MT4404T怎么和电脑连接?为什么我插上数据线完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步科MT4404T怎么和电脑连接?为什么我插上数据...

如果屏与电脑是第一次连接的话,需要安装下驱动,具体的安装步骤可以参照软件帮助里的使用手册,2.3章节的驱动安装方法。

网友G(2019-03-09):
步科产品软硬件技术支持,联系我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