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C60T断电保存区是多少

楼主(2016-10-09):
松下FPXHC60T用户手册上如图所示,断电保存区为DT32450到DT32764,我有以下两个疑问请教一下大家:

  1、以上说的地址我都可以占用吗,要不要留一点给程序,说明书上写到这个地址的范围会根据程序的大小而改变,意思就是不能全部用吧?

 2、我打开我的FPWIN PRO7,新建一个FP XH C60T的项目,默认的断电保存区为DT24574到DT25393,理论上是不应该改这些值的,但是这与用户手册上说的相矛盾啊

网友A(2016-11-14):
以软件为准!!!!!!!

网友B:
买块电池,设置一下就全都能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安装电池,掉电保持区域只能为默认区域,区域内如果没有被特殊功能占用的数据寄存器,则全部可用;

安装了电池后,可自定义指定掉电保持区域。也就是说可用扩大掉电保持区域。

网友D(2019-04-30):
以软件为准

网友E(2019-07-08):
不装电池,掉电保持区为默认设置,即使重新设置了范围,只有装了后备电池,设置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