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车龙头装马达控制转向问题

楼主(2016-10-09):
电动三轮车车龙头,装上电机,连接接控制器来控制左右转弯,哪位大神可实现?

先不考虑安全性,和操控精准度。

网友A:
这个实现不难吧,你还不要求精准度,楼主你感觉那里有难度?

网友B:
你考虑一下电缸啊。。。。。。。。。。

网友C:
我做的AGV小车不就是如此的吗?

只是用的步进电机罢了!

但是普通电机需要刹车,步进电机需要驱动使能信号:目的是保持方向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