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收卷控制参数怎么调

楼主(2016-10-09):
安川h1000收卷控制要调那些参数,a1端子同步器给0~10v,a3端子锥度力矩控制器给的0~10v,速度控制断纸,张力控制纸跟不上,那位师指点一下。

网友A(2016-11-15):
你好你这个是皮革厂的吧,搞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个是皮革厂的吧,搞好了吗

你这个刚换的变频器吗?要自学习的

网友B(2018-04-22):
回复内容: 对:万丰科技回复内容:对:万丰科技你好你这个是皮革厂的吧,搞好了...内容的回复! 我也有这个问题,能指点下吗,已经自学习了,感觉电机不受编码器控制。

网友C(2018-06-06):
力矩控制,最大频率是的多少E1-04调到机器的最大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