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线的步进电机要怎样接线

楼主(2016-10-09):
我有一个步进电机,是六线的,要怎样接线呀,用万能表怎么测,要测到俩组电阻一样吗,还是呢,谁能说下实在感激不尽

网友A:
电机上面一般有个图的啊,看看呗,测量通的就是一组

网友B:
你在网上随便找一个6线的步进电机图看一下,就会了。

网友C:
两组线圈就是4线,两组线圈分别从中间抽出一条线就是6线的,例如A、B是一相,C,D是一相,那么接AB和CD就是串联吖,串联扭矩小,效率低,但是比较平稳,并联则相反,
的接线有4线、6线和8线制,4线最简单就是A、B相绕组的出线,8线制主要为了客户应用方便设计的,如果用户需要跑高速则采用并联接线方式,如果用户主要应用于低速大力矩场合则可采用串联接线方式,6线主要适合单极性控制应用场合,如果采用的驱动器不是单极性驱动器,则可以将中间抽头的线悬空不用就可以,这时电机工作串联工作模式。

最好是看下说明书,一般步进电机都配有说明书的,任何产品都是这样,没说明书就不敢乱动

网友:
不同型号的步进电机不同,你可以根据步进电动机的说明书去接线,通过万用变可以测量出步进电机的端子对应。

网友D:
57系列三相步进电机

通用规格

这个是雷赛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示意图,你看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E: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2016-11-10):
引用 网友D:
57系列三相步进电机 通用规格 这个是雷赛步进电机驱动...

我现在只有五线电机和六线电机,他电机也没标什么在上面呢,,也不知要怎么选择驱动器,就是听人说要买那个万能表来测,是不是每个线都测他的电阻呢,然后相同的就放在一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组线圈就是4线,两组线圈分别从中间抽出一条线就是6线...

我现在是有几个六线的电机和五线的电机,电机上也没标什么数据,现需要什么工具来测量

网友F:
是的,有说明书。。。。。。

网友G(2018-04-09):
感谢分享,感谢论坛

网友H(2018-06-13):
很需要这样的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H:
很需要这样的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H:
很需要这样的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I(2023-08-07):
感谢楼主分享。多学习才能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