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的作用

楼主(2016-10-09):
  串口服务器提供串口转网络功能,能够将RS-232/485/422串口转换成TCP/IP网络接口,实现RS-232/485/422串口与TCP/IP网络接口的数据双向透明传输。使得串口设备能够立即具备TCP/IP网络接口功能,连接网络进行数据通信,极大的扩展串口设备的通信距离。

     对于串口服务器,两个关键词是串口和网络。网络分为内网和外网两种,内网一般指以太网,外网指Internet,它是进行全球范围内通信的有效手段。在网络盛行之前,设备与计算机之间一般通过简单的RS232来实现数据的交换;如果需要远距离传输也可以采用RS485(最长1000多米)。

     串口服务器内部集成ARP,IP,TCP,HTTPICMPSOCK5UDP,DNS,HCP等协议。RS-485/422转换提供数据自动控制。RS-232/422/485三合一串行接口, 300-230.4KBPS波特率。支持动态IP(DHCP)和静态IP,支持网关代理服务器,可以通过Internet传输数据。提供数据双向透明传 输,用户不需要对原有系统做任何修改。所有串口内置600W防雷 。10/100M以太网、自动侦测直连或交叉线。可以同时支持多个连接。工作方式有全双工或半双工,传输距离可以到100米,接口形式是RJ45。

工作方式

  1. TCP/UDP通讯模式:该模式下,串口服务器成对的使用,一个作为server端,一个作为client端,两者之间通过IP地址与端口号建立连接,实现数据双向透明传输。该模式适用于将两个串口设备之间的总线连接改造为TCP/IP 网络连接。

2.使用虚拟串口通讯模式:该模式下,一个或者多个转换器与一台电脑建立连接,支持数据的双向透明传输。由电脑上的虚拟串口软件管理下面的转换器,可以实现一个虚拟串口对应多个转换器,N 个虚拟串口对应M 个转换器(N<=M )。该模式适用于串口设备由电脑控制的485 总线或者232 设备连接。

3.基于网络通讯模式: 该模式下,电脑上的应用程序基于SOCKET 协议编写了通讯程序,在转换器设置上直接选择支持SOCKET 协议即可。

异常排除

在使用串口服务器的过程中,一般按照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现将异常情况罗列如下,供参考。

一.使用转换器设置程序,不能找到设备。

1.由于转换器设置程序是利用UDP协议进行设置的,一般有可能是防病毒软件带的防火墙将UDP的请求阻挡住,导致不能找到设备。

2.有些时候客户将瑞星,诺顿等防病毒软件都已经关闭,但是还是不能找到设备,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是WINDOWS XP自带的防火墙阻挡了UDP请求,如果要将防火墙关闭,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右键点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右键点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选项,点击"设置",进入到相关页面,关闭防火墙。

3.将所有的防火墙都关闭,如果还是不能找到设备的话,就必须找网络管理员,因为在该情况下,有可能是串口服务器设置的IP地址与局域网内的电脑IP地址冲突,也有可能导致设备不能找到。也有可能是由于网络管理员对局域网进行管理,不容许没有注册的IP地址,MAC地址在局域网内运行,可以要求网络管理员开放。

二.对转换器进行设备完成之后,发现不能建立TCP连接。

1.有可能防火墙将TCP连接挡住,不让其建立连接,解决方法可以参考上面的一些方法进行解决。

2.可能IP地址设置有误,如果转换器作为客户端的时候,服务器的IP地址为电脑的IP地址或者与转换器通信的网络设备.如果转换器作为服务器端的时候,在使用虚拟串口的"连接管理系统"的时候,在设置向导中有一个"转换器作为服务器端"的设置,将转换器的IP地址,端口号填入。

3.如果使用虚拟串口的时候,一定在"转换器设置程序"的"串口参数设置"中"使用虚拟串口"选择上,如果没有选上这个选项的话,连接管理系统不能建立TCP连接.但是如果没有使用虚拟串口的话,如果直接基于WINSOCKET的程序的话,这个选项必须要去除,否则数据会出现乱码。

三.建立了TCP连接,但是不能通信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体现在使用虚拟串口情况下,多见于485转TCP/IP的情况,在平常的情况下,485总线的通信协议是通过轮询来实现点到多点的通信,如果主机向从机点名如果在某个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响应的话,则主机视为从机不存在,因为我们默认的参数是有一定的延时,所以将延时修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在串口服务器的"转换器设置程序"的"串口参数设置"中将网络最小发送时间和网络最大发送字节全部设置为0,0就基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8-08-31):
感谢lz分享信息

网友B:
偶遇这一神器件,有用过的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