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方向

楼主(2016-10-09):
三晶8000B系列,4KW的变频器,停电后再来电,电机的方向与掉电前不一致,这是为何,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变频器如何控制的请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B:
1、注意方向信号端。2、电机开环的注意是不是缺相,因为变频器输出电流限制定的,并不会出现过流现象,而旋转方向不定,那个方向轻就会往哪个方向旋转。就像普通的三相小电机缺相现象,并不会烧电机而就是旋转方向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如何控制的请具体说明一下

远传压力表控制变频频率,启动是面板人工启动,在地下室往17楼打水用。停电后再启动会有电机反向运转,导致水压不够,正常出水压力8公斤,反转时不到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意方向信号端。2、电机开环的注意是不是缺相,因为变频器输出电流限制定的,并不会出现过流现象,而旋转方向不定,那个方向轻就会往哪个方向旋转。就像普通的三相小电机缺相现象,并不会烧电机而就是旋转方向不定。

谢谢,请教变频有电流限制功能(超过设定值)会改变方向。

网友B:
3楼的阐述,泵应该是离心式的,这个现象典型缺相运行的现象,因为变频器有限流功能不至于烧电机,再加上水又是很好地冷却介质。当电机启动时正向时由于水的压强大于限制电流给予电机扭矩功率,而反向扭矩可能正好小于限制电流给出的扭矩功率。所以启动电机,电机旋转方向呈现反转,电机的扭矩功率正好小于限制电流的输出功率,因为离心式泵反向还是能够输出一定的压强水压的。如果是其他形式的泵,会使水压为零或电机会被堵转直至跳闸。这就是离心泵的好处。

网友C:
看了回贴,又学到了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阐述,泵应该是离心式的,这个现象典型缺相运行的现象,因为变频器有限流功能不至于烧电机,再加上水又是很好地冷却介质。当电机启动时正向时由于水的压强大于限制电流给予电机扭矩功率,而反向扭矩可能正好小于限制电流给出的扭矩功率。所以启动电机,电机旋转方向呈现反转,电机的扭矩功率正好小于限制电流的输出功率,因为离心式泵反向还是能够输出一定的压强水压的。如果是其他形式的泵,会使水压为零或电机会被堵转直至跳闸。这就是离心泵的好处。

南方泵业的多级离心泵,正常8公斤的电流是5.2左右,反转时5公斤的电说3.2左右,都是变频监视的电流。请教如何消除此现象?           缺相运转时为何有5公斤压力和对应的3.2电流。   此变频运行二年,最近只要停电再启会有此现象,调相后正常,下次还需再调相。变频是三晶8000B一4T004GB/4T5R5PB

网友B:
把电机接线端子盖打开检查,很有可能是电机的接线端子松了,或电机的内部有一相线圈是故障的,冷态是接触不良,热态会连接上,所以会出现调相会正常。找个数字万用钳形表,电机端测量三相电流的平衡情况及线圈通断阻值。根据测量情况应该能判断出故障的位置。巧的是能测量电流那相线是好的,所以有数据显示。为什么反转会有水压,这要从离心泵的结构原理来说明了,你网上自己找下!从他的物理结构原理反转同样可以离心抽水只是产生的压力小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接线端子盖打开检查,很有可能是电机的接线端子松了,或电机的内部有一相线圈是故障的,冷态是接触不良,热态会连接上,所以会出现调相会正常。找个数字万用钳形表,电机端测量三相电流的平衡情况及线圈通断阻值。根据测量情况应该能判断出故障的位置。巧的是能测量电流那相线是好的,所以有数据显示。为什么反转会有水压,这要从离心泵的结构原理来说明了,你网上自己找下!从他的物理结构原理反转同样可以离心抽水只是产生的压力小点罢了。

谢谢提示,变频设置限流后,会自动改变方向,请教实际遇到过没?

网友B:
根据三相电机磁场旋转原理不可能啊!限流只会堵转不烧电机,实际上就是个恒扭矩控制但电机不会反转输出反向扭矩。如果电机检查正常,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就是有一相电没输出而使电机产生正反不定的输出扭矩。这个问题出现恰恰就在变频器的出口处内部都是正常的而不发出缺相输出的报警。因为电机是开环控制的。因为远程压力控制,应该还有个控制器控制变频器,注意下正反外部端子控制信号,信号故障同样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网友D:
1、注意方向信号端。2、电机开环的注意是不是缺相,因为变频器输出电流限制定的,并不会出现过流现象,而旋转方向不定,那个方向轻就会往哪个方向旋转。就像普通的三相小电机缺相现象,并不会烧电机而就是旋转方向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