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梯段式温控!

楼主(2016-10-10):
烤炉设定温度200度持续2小时,再升到400度持续2小时,再升到700度持续两小时,然后降温到500度持续两小时,再降温到200度持续两小时后完成!

用PID作这样的梯段式温控,自整定能否使用,运行PID中能否进行设定值变更?

网友A:
可以对PID参数进行变更达到你的要求,你只需要将目标值等参数修改即可

网友B:
PID当然可以 不建议PID调节实用自整定功能 中高级PLC都是直接设置参数的 没有什么自整定 向导之类的东东 且同量级别的调节参数不需要重新整定参数 直接改变目标值就行了

网友C:
可以啊,温度控制我做的蛮多的,特别是仪表带自整定那就用咯,阶梯式上涨需要外部再给个信号达到新的设定值啊,然后再稳定在这个温度上,我们曾经做过个改造项目是控制三个状态,每个状态需要独立带pid控制保持稳定,跟你这个很相像,有兴趣加我qq804498897

网友D:
这与PID参数有什么关系。

这只是设定值变了而已。

如果想不用人来设定,那就在给定值的设定中使用一个计数器模块,到达时间就选用设定好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与PID参数有什么关系。这只是设定值变了而已。如果想...

谢谢大神们的回答,我还有个问题不明白,比如我用三菱PLC的PID指令,如果这条指令一直驱动,其中的设定值也能随时改变吗?需不需要另换一条PID指令,或者需不需要断开PID指令重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