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20A的三相电电流怎么测

楼主(2016-10-10):
我现在要测一台机器人100%速度是的电流,这怎么测呢?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三相380的供电,带零线和地线

网友A:
加电流互感器测量。

网友B:
钳流表测量,实时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加电流互感器,测互感器的二次电流,然后折算一次电流就ok了。

网友D:
用钳型电流表,如果超出量程加互感器

网友E:
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还可以按照电流表测量。安装电流表测量方便直观

网友F:
电流互感器+电气测控装置  或者 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加PLC

网友G:
我们这里一般都用钳形表测

网友H:
用50:5电流互感器,变成0-5A电流后,再电流变送器转换成0——20MA的直流电流。

网友I:
如果只是普通测量一下的话用钳形表即可;

如果需要在线一直测量的话还是带互感器的数字电流表为佳;

网友J:
为什么要测100%速度电流,供电线路有问题?操作显示屏显示的每轴功率百分比不够清楚吗?一般伺服电机工作时高速运行平均功率只要控制在功率比100%以下就不会有问题出现,短时的加速度超100%很正常的,短时功率比时间在1秒之内超200%以上也不会有问题,除非短路出现了非常大的超300%瞬时电流,这时伺服放大器就应该直接报警了。如果要测总电流最好还是在电源输入侧,多大的机器人20A量程还不够?换个量程大的钳形表,他能显示的也就是平均有效电流,除非数字表有最高瞬时钳制功能才能测到瞬时最大电流。一般情况下除非供电线路有电源问题出现,也就没必要实时测量供电情况。

网友K:
电流互感器或者钳心电流表

楼主:
谢谢,钳型电流表,已经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加电流互感器测量。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钳流表测量,实时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恩恩,谢谢

引用 网友C:
加电流互感器,测互感器的二次电流,然后折算一次电流就ok了。

楼主:
嗯呢,谢谢

引用 网友D:
用钳型电流表,如果超出量程加互感器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还可以按照电流表测量。安装电流表...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电气测控装置  或者 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

楼主:
对的,实验室里原来有钳型电流表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里一般都用钳形表测

楼主:
嗯呢,谢谢

引用 网友H:
用50:5电流互感器,变成0-5A电流后,再电流变送器...

楼主:
就是普通测试一下,就用钳型的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普通测量一下的话用钳形表即可;如果需要在线一直...

楼主:
主要是选配低压电器,像滤波器啊接触器啊这些,对实际电流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要测100%速度电流,供电线路有问题?操作显示屏...

楼主:
恩恩,谢谢

引用 网友K:
电流互感器或者钳心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