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菱FX3GA的PLC控制二台三菱JE系列伺服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16-10-10):
请教大师们,一台三菱FX3GA的PLC控制二台三菱JE系列伺服电机同步运行,精度不是很高,用哪种控制方法能满足要求?用一路脉冲带二台伺服;或用Y0带一台,Y1带另外一台,电子齿轮比、速度等参数设的一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A:
精度不是很高就重新设置电子齿轮比呗,1个脉冲走1个丝或是更少,可能会提高点精度

网友B:
2个 伺服是要求同步么? 两个伺服之间有链接么 ?

楼主:
大师,是这样的,一个3米宽的平台,两边各自靠伺服电机、经减速机和丝杠传动,同时上升和下降,所以有2台伺服电机,二台减速机,二根丝杠。在一边有上下限位开关,碰限位开关,同时停止。想用PLC的一路脉冲带二台伺服,或用PLC的Y0带一台、Y1带另外一台,来实现二台伺服电机同步。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大师们提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B:
用脉冲控制两个伺服完全同步 挺难得  给你个建议 一个伺服走扭矩模式  一个走位置模式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建议。加我微信15345120392 ,有问题的话,向大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