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6-10-10):
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输入PLC,经过LGPLC输出一个0-10v的模拟量信号,10V对应的是150R

网友A:
这个都是专用模块的事吧?你需要程序就行。

楼主:
回复内容:是啊,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刚接触,求教育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专用模块的事吧?你需要程序就行。

网友B:
建议你重新学习一下  等量代换

楼主:
回复内容:刚开始接触,然后今天一天搞一下就需要现场,能否指导一下呀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重新学习一下  等量代换

网友B:
编码器速度反馈回来的数 假如是0-150  你模拟量输出是0-10V  程序中对应的模拟量输出数据是0-32767   根据公式Y=KX 求一下斜率K=y/x 然后把编码器反馈的数据乘以K 得出的值赋给模拟量输出的端口即可

楼主:
回复内容:有没有梯形图可以借鉴一下呀,还是无法下手的感觉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速度反馈回来的数 假如是0-150  你模拟量输...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出的模块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有,软件能力不足,刚接触,可以指导一下吗,不胜感激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出的模块

网友D:
输出的模拟信号0-10V是编码器的速度信号?应该是控制信号才对吧。

如果单纯的是速度信号的处理,用个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搞好程序就行了,慢慢来

楼主:
回复内容:就是程序搞不定

引用 网友E:
搞好程序就行了,慢慢来

网友F:
牛人,不过不得不说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G:
LS的PLC正在学习中,还没接触到模拟量方面。

网友H(2016-11-18):
我是LS广州的技术,可以q我1850835236

网友I(2016-12-28):
牛人,不过不得不说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J(2017-10-17):
看看指导意见也收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