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TAF.EXE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6-10-10):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太理解,下载都需要积分呀。

网友B(2017-04-24):
系统配置有问题,重新配置系统

网友C(2017-06-07):
这种情况,应该是示教器损坏了,更换示教器就可以了。

网友D(2017-08-0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更换示教器也不能解决。问题是,在这台机器人出现的报错在另外一台机器人就没有,同样一个示教器

网友E(2018-07-12):
支持一下,这个能帮很多人的,尤其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F(2018-11-11):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F:
感谢分享,积分累计中

网友G:
存储卡坏了吧,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H(2021-12-31):
   应该是示教器里的系统文件坏了,重新同时按住示教器“方块”键+“一扛”键,让别人帮忙重新上电,直到屏幕显示红色字体,松开两按键,示教器将自动从机器人主机重新安装示教器系统,自动安装完成就可以进入了。可能是示教器存储芯片质量问题也可能是频繁开关机导致文件丢失。

网友I(2022-05-08):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示教器里的系统文件坏了,重新同时按住示教器“方块”键+“一扛”键,让别人帮忙重新上电,直到屏幕显示红色字体,松开两按键,示教器将自动从机器人主机重新安装示教器系统,自动安装完成就可以进入了。可能...



高手,虽然没有试过,但是看了这么多水论坛的,你是真才实学的

网友J(2022-07-17):
我的也经常出现, 重启后又正常;机器人自动运行中会出现上述画面,但机器人也没死机,示教器也可操作;但是如果去按了示教器上那个OK ,示教器就不能操作了,不过机器人还能自动运行;最近每天都会出现,换了个示教器就好了,就是不知道如何根除这个故障。有故障的示教器装到其他主机上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不知哪位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示教器里的系统文件坏了,重新同时按住示教器“方块”键+“一扛”键,让别人帮忙重新上电,直到屏幕显示红色字体,松开两按键,示教器将自动从机器人主机重新安装示教器系统,自动安装完成就可以进入了。可能...

这个方法我是用在示教器启动时一直处于:connecting to the robot controller,这个画面。

不过还没试过出现TAF.EXE这个故障,下次可以试一下看会不会消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