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与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6-10-10):
首先说明交流接触器一般有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之分,主触点是用来接通和断开低压电气设备主电源回路中的,相对来说触点容量较大。而辅助触点则是用在控制回路中,有常开和常闭之分,由于控制回路中的电流相对要小,因此相对于主触点来说其容量要小许多。
而继电器则只应用在控制回路和保护回路中,但可以在回路中实现用小电流、低电压来控制大电流、高电压设备的功能,在接点容量和数量不足时还能起到扩容的作用。根据继电器功能不同,在控制回路中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如:时间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等等。继电器的线圈有电压、电流、直流、交流等之分,根据回路的要求分别用于不同的回路中,由于这些回路的电流一般都比较小因此继电器的接点容量也都相对较小,因此不能直接用于主电源回路中。
工作原理:接触器的线圈是接于低压设备的控制回路中,当线圈两端电压达到额定值的70%以上时,使铁心磁饱和吸合衔铁,同时带动其主触点接通主电源至电气设备,当接触器的线圈失电后衔铁释放,主触点断开切断设备主电源。
继电器的线圈根据直流、交流、电流、电压的不同接于相应的回路中,当满足线圈吸合的条件时,吸合衔铁,带动其常开常闭接点相应动作,在回路中起到不同的作用,有些继电器可长期带电,有些则不能,所以回路中有些继电器即便失电也不会造成电气设备的停运,而有些继电器即便得电业不会造成设备的启动运转。

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回路中,电流比较小,动作比较频繁的场所.一般继电器的体积比较小.
接触器大多用于主回路中,用来控制功率比较大的设备的运行.继电器也常作为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延伸元件,比如接触器触点不够,加装继电器, 接触器继电器都分交流直流.主要指线圈.接触器主要用在主电路当中,触点容量大,但辅助触点少,继电器主要用在控制回路当中,或者当接触器辅触点用,线圈都有不同的电压等级,有的中间继电器可以代替小容量的接触器用.交流继电器接触器铁芯用硅钢片组装,有短路环,直流铁心可用整块钢无短路环.短路环起降低噪音的作用

在一个控制回路中是离不开接触器和继电器的,接触器主要是用于一次回路的,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可达几百到一千多A),继电器是用于二次回路的只能通过小电流(几A到十几A),实现各种控制功能,继电器的触点较多,种类也很多,有时间继电器,交流继电器,电磁式继电器等分类很细,主要用于二次保护用接触器电流较大,一次为铁磁线圈和主触头。在继电器的触点容量满足不了要求时,也可以用接触器代替。当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够用时可加一继电器作辅助触点来实现各种控制。
设计不一样,样子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个就是是为直接控制电器设备强调大电流通短可靠性触电不烧结,一个是为了控制继电器或其他辅助设备(灯光阀体之类的),强调功能性,原理是一样的,设计理念不一样,就如同电力电缆和信号电缆,你就是用同轴接个灯炮也能亮(只要耐压够)其本身也可以供电,如共电式的电视系统;你用小线径电力电缆做控制电缆也可以,没甚么分别,但是但从使用领域和设计方向上完全是不同的,根本就是两种东西。两个圈,只有一小部分交集。
继电器一般触点容量为5A(当然也有特殊的),这样触头可以增加数量和其它功能(时间、电流、电压等),使得联锁控制要求能够达到。继电器由于容量小,接触器线圈容量也小,处于主令控制元件和接触器之间便于使用。接触器主要用于主回路控制使用设备,所以电流从几安培至数千安培电流。增加了灭弧装置,并且根据使用情况有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使用灭弧罩是灭弧装置的一种方法,接触器每组触点独有一个腔体,对灭弧有很大的好处,独立的腔体也是一种灭弧装置,而继电器一般是多组触点共用一个腔体,所以灭弧性能不好,在交流电路中不能承受大电流。低压接触器对灭弧装置而言没有任何意义,AC24V/20A的交流接触器和AC380/20A的交流接触器,灭弧装置是一样的,即使是AC24V/5A的中间继电器也是有灭弧装置的,因为它每组触点拥有一个独立的腔体。接蟹器有灭弧装置可以分断较大的电流.一般指1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