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ARTER软件与STEP7MICROV4.0SP9时报出软件不兼容,安装报错

楼主(2016-10-10):
最近在虚拟机中安装Starter v4.4与STEP7 MICROV4.0 SP9时报出不兼容的问题,请教有没有碰见过类似的情况,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安装Starter前先把STEP7 MICROV4.0 SP9卸载掉,等Starter安装完毕后再重新安装STEP7 MICROV4.0 SP9即可!

楼主:
STARTER安装程序不允许STARTER V4.3.3.0安装在一台已经安装了STEP7-MICRO/WIN V4.0.9.25的电脑上,然而,将STEP7-MICRO/WIN V4.0.9.25安装在一台已经装了STARTER V4.3.3.0的电脑上是可以的。

这意味着,这两款软件可以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1.卸载STEP7-MICRO/WIN V4.0.9.25
2.安装STARTER V4.3.3.0
3.安装STEP7-MICRO/WIN V4.0.9.25

同时运行STARTER和STEP7-MICRO/WIN是不行的。

楼主:
找到答案了,给大家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