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显示值不对

楼主(2016-10-10):
为什么我的后台显示可以在线消费MP为229,但用于兑换时仅有71MP可用呢?

网友A:
可在线消费包括可兑换的现金及可消费但不可兑换成现金的MP。

所以你用于兑换礼品的MP就是229-158=71

网友B:
可在线消费的MP,包含可兑换现金的MP(金MP)和不可兑换现金的MP(银MP)。

你的金MP显示158MP是可以兑换现金的,71MP是不可兑现的。

不知道楼主是要兑换礼品还是,兑换礼品时会优先使用不可兑现的MP,即银MP。

楼主:
OK,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复。理解了!

楼主:
那不是不是1金MP=2银MP呢?

怎么样把金 MP兑换成银MP以况换网站的礼品,因为有些礼品只能用银MP兑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不是1金MP=2银MP呢?怎么样把金 MP兑换成...

金、银MP不支持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