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泵的电路维修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6-10-10):
   对于整体式螺杆泵,可打开侧盖板,转动凸轮轴,用起子插入被卡柱塞弹簧托内轻轻撬动,迫使柱塞下行复位后,向裸露在柱塞套筒外的柱塞根部喷注清洁的汽油或柴油,并转动凸轮轴。待柱塞往复运动自如二齿条前后移动灵敏后,放净清洗油,向调速器壳内注入适量清洁的润滑油。燃油泵应能工作2s,若能听到燃油泵工作2s,表示燃油泵控制电路正常。

  不能听到燃油泵工作,则应进行下一步检查。若测试灯不能启亮,应断开ECM线束,检查燃油泵继电器端子85与ECM端子K54间电路是否断路,若电路断路,应进行螺杆泵电路维修,若线路没有自吸泵断路,应更换ECM。若测试灯能正常启亮将一端接蓄电池正极的测试灯的另一端接燃油泵继电器端子86(线束侧)。

  泵的工作原理

单螺杆泵是一种内啮合偏心回转的容积泵,泵的主要构件:一根单头螺旋的转子和一个通常用弹性材料制造的具有双关螺旋的定子,当转子在定于型腔内绕定子的轴线作行星回转时,转定子之间形成的密闭腕就沿转子螺线产生位移;因此就将介质连续地,均速地、而且容积恒定地从吸入口送到压出端,基于这件特性,单螺杆泵特别适离心泵于下列工况的工作。输送高粘度介质:根据泵的大小不同可以输送粘度从370螺杆泵00-200000厘泊的介质。含有颗粒或纤维的介质:颗粒直径可以这30mm(不超过转子偏心距)。纤维长可以350mm(螺杆泵当0.4位转子的螺距)。其含量一般可达介质窖的40%,若介质中的固体物为细微之粉沫状时,最高含量可达60%或更高也能输送。要求输送压力稳定,介质固有结构不爱破坏时,选用单螺杆油泵送最为理想。

  型号标记:示例:国际型号表示方法:示例:

  ●泵的特点单螺杆泵由于加油泵和工作特性,与活塞泵离心泵、叶片泵、齿轮泵相比具有下列诸多优点:能输送高固体含量的介质;流量均匀压力稳定,低转速时更为明显;流量与泵的转速成正比,因而具有良好齿轮泵节性;一泵多用可以输送不同粘度的介质;泵的安装位置可以任意倾斜;适合输送敏性物品和易受离油桶泵力等破坏的物品;体积小,重量轻、噪声低,结构简单,维修方便。

  ●泵的用途单螺杆泵可以广泛用于下列工业部门,输送各种介质。化手摇泵酸、碱、盐液,各种粘滞、糊状乳状化学浆液。勘探采矿:各种钻探泥浆、采矿用水、浮先浆状物和浮液。造船业:船底污水、污油、各种燃油淡水。陶瓷工业:陶土、粘土、釉料。旋涡泵源工业:各化工泵种燃油、油煤浆、水煤浆、煤泥及核废料。污水处理:污水、污油、淤泥。造纸业:各种纤维素纸浆、涂料、黑液。医药、食品、化妆工业:各种粮浆果浆、淀粉糊、膏剂、母液、薯多级泵及酒糟等。其它农林牧副渔业:也有广泛用途。

  ●泵的选用选用泵的规格是根据被输送液体的性质和流量、压力来决定的,而泵的转速则由输送液体的粘度和腐蚀性、作为化工泵数来选择,才能确保泵的可靠运行。于此推荐(图二)供参考。泵的设计转速为输送清水或清水相类似的无腐蚀性液体时允许最高转速,在实际使用中因介质性质与寿命要求不同,选离心泵用时一般都应低于设计转清水泵高粘度和含颗粒介质,一般采用设计转速的1/2-1/3或更低些,低转速对泵的磨损有利,但在使用后由于定子的磨损流量下降,这时可适当提高转速,以补偿流量下降也为常策。输送介质的温度应在-10℃~80℃特殊情况不锈钢泵达120℃。泵的每级(定子的一个导程)正常压力为0.6Mpa,短时间(不超过30分钟)内允许高达0.8Mpa,当磨损后在相同输出压力时的容积效率要逐步下玻璃钢泵泵送清水时最高吸程为8米,实际使用建议不超过6.5米,当泵送高粘度介质时,应以正压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