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9600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无显示,变频器也不工作

楼主(2016-10-10):
请教一下德力西9600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无显示,变频器也不工作,什么原因?如何检查?谢谢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面板有问题,如果面板无问题的话,检查一下给面板供电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电源,如果电源正常,那就可能是变频器的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