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但按钮启停用微分指令的请教

楼主(2016-10-10):
  请问这个微分怎么理解??0.00为ON是输出怎么会自锁呢?按继电器电路理解0.00ON的话常闭不就OFF了吗?请大神帮忙通俗的解析下,谢谢 ,本人新手!!!

网友A:
干嘛自寻烦脑 搞上升沿就算了 还搞非上升沿 还加非输出 这是混肴试听的节奏 I0.00由0变1 输出Q为1 下面不通 下个扫描周期 Q100.0接通 输出互锁 再点一下 关了

网友B:
第一个周期,I0.00闭合,Q100.0闭合,

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I0.00断开(受边沿触发影响),Q100.0=1

第二个周期,由于Q100.0=1,因此常闭触点闭合,自保。

断开的过程如上类似,I,Q为了保持数据一致性,在扫描周期内不改变数据。

楼主:
回复内容: 谢谢你的回答,模拟情况和你说的一样。就是I0.00这个第一个周期OFF倒ON再到OFF就执行Q100.00,然后不去动I0.00的话下个周期检测到I0。00这个还是常闭的,所以自锁?

网友C:
给你通俗点讲,你写一个不带自锁的一段程序,同样使用上升沿,你手按住按钮不放,输出只有在上升沿时接通。且你乃个输出不会一直有输出的。

网友D:
PLC是从左到右,从上往下执行

网友E:
程序是逐行扫描,跟继电器不同

网友F(2016-11-18):
是的,ON后会自锁,但OFF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