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T节点的选择

楼主(2016-10-10):
请教各位师傅,eplan electric p8 如何选择T节点的方向的。有什么依据的规则吗?请告诉下小子,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也不是太懂,只是看过一些例子,一般右边朝上的就是右上的原则,右边下边的就是朝下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太懂,只是看过一些例子,一般右边朝上的就是右上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自己琢磨了一下,应该是与接线方式有关系。例如,线是在哪里先并在一起在拉往哪里决定的

网友B:
P8中的T接点选择      :

在工 具选择中有 图形像是T形,点击一下便可

网友C(2016-11-10):
T节点 1进2出 ,根据实际接线选择方向,当时候生成端子图表,设备连接图的时候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