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程序指令双斜杠求解

楼主(2016-10-10):
26,27步前面双斜杠什么意思

网友A:
跳过,这步不执行。。。。。。。。。。。。。

网友B:
//后面的内容是注释,不执行,一般用于删除程序步,又想在删除的地方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过,这步不执行。。。。。。。。。。。。。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内容是注释,不执行,一般用于删除程序步,又想...

感谢解答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注释化,不执行

网友D:
注释化,不执行,暂时不用,最后确认打开

网友E(2016-12-05):
不执行不执行不执行不执行

网友F:
双斜杠后面的是注释,不执行

网友G(2017-03-23):
学习了,谢谢 ,我只理解冒号后面是注释

网友H(2017-05-15):
是注释哦,可以点击编辑,按下9 ,选择为注释,就是注释了,也可以取消注释

网友I(2018-03-14):
程序员的基本知识!!哈哈

网友J:
//后面的内容是注释,不执行的,以前我也不知道。

网友K:
准确来说 是备注 的意思  不执行此行   要恢复就 取消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