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系列PLC还有吗

楼主(2016-10-10):
S系列PLC还有吗?我看官网是已经没有了。

网友A:
S的这几款混合型主机是一直都有销售的

现在推出了S升级主机T系列主机,推荐用T主机带模拟量模块的方式来取代S系列主机。

升级后的新主机 T系列主机和S比较

  1. 程序容量更大,从以前S的16K扩展到现在T系列的48K。

  2. 指令理速度从S主机1us/基本指令升级为T主机0.05us/基本指令,处理速度更快速

  3. 高速输入输出,S主机支持1路20K高速输入 1路10K高速输出,而T系列支持2路200K的高速脉冲输入输出,原优于S主机。

  4. 更多的指令支持,新系列的T主机支持更多的指令,例如APID自整定PID指令更方便的进行pid控制,GETB截取字符串指令更方便的处理数据等。

  5. 更长的时钟掉电保持,S主机的掉电时钟保持在7天左右,T系列主机升级为可充电电池,时钟掉电保持可以长达90天以上。

这么多优点 我还是觉得换T系列好一些 而且T系列是S系列升级型主机 基本都是直接替换就可以了,连端子的排布方式都没有改,直接替换直接把可拆卸端子拆下来换到T的主机上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B:
1楼可谓是海为的忠实用户,对海为PLC了解相当深入

对于楼主的问题,您的反馈我们已经收到了,鉴于老客户的使用习惯我们将对此做相应调整。

海为目前正在对一些老旧型号进行升级换代,功能越来越强大。各位对新型号性能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来电来信咨询 0592-2230312。

海为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C:
新系列N H T C相对与之前得E S性能提高了非常多:

以下内容来源海为官网:

http://www.haiwell.com/news/207-cn.html

1.平台更新,采用ARM+FPGA架构,运行速度提升10倍以上

2.采用可拆卸端子、增加可充电电池用于保存实时时钟

3.16点(8路200KHZ高速脉冲输入),16点(8路200KHZ高速脉冲输出)

4.控制点数、程序容量、内存元件数量等大幅度增加

5.修改指令算法:

1)HHSC:取消内部计数控制和内部方向控制,指令计数同时自动计算出频率

2)SPD:保持以侦测时间(单位0.1ms)方式测频率,增加以脉冲数方式测频率

3)PWM:修改为以指定脉冲的频率和占空比方式输出,原来以指定脉冲的脉宽与周期

4)XCH:保持16位指令XCH为字节交换,增加32位指令D.XCH为寄存器交换

5)SHL SHR WSHL WSHR ROL ROR WROL WROR BSHL BSHR:增加移位次数

6)HEX ASCI:指令改变算法,方便通讯组帧

7)GHLB:增加元件个数端子,使得可以一次分解多个寄存器元件

8)GPWM:修改为以指定脉冲的频率和占空比方式输出,原来以指定脉冲的脉宽与周期

9)PID:取消Auto端子

10)SC:把量程上下限的端子,修改为独立端子,

11)TTC:增加Act控制方式,时间单位增加秒、分钟二种方式

12)GRAY、GBIN:指令增加同时支持位地址、寄存器地址转换

6.增加新指令:

1)DECO:译码

2)ENCO:编码

3)RCV:接收通讯数据

4)XMT:发送通讯数据

5)GETB:得到字节串

6)SORT:数据排序

7)MC:主控指令

8)MCR:主控指令清除

9)ZRN:原点回归

10)PPMR:直线插补

11)CIMR:圆弧插补

12)SPLS:简单脉冲输出

13)MPTO:多段脉冲输出

14)SYNP:随动脉冲输出

15)PSTOP:停止脉冲输出

16)TACCU:累计时间

17)SETZ:设置电气原点

18)ZRST:批量复位

19)SUM:累加和校验

20)FACCU:浮点数累加

21)FAVG:浮点数平均值

22)FMAX:浮点数最大值

23)FMIN:浮点数最小值

7.增加对通讯格式N,8,1 RTU,波特率115200的支持

8.增加对系统故障的记录SV817~SV832,可以记录、查询所出现的系统故障

9.增加数据锁定功能,可以锁定元件的状态或数值,使元件值不发生改变,直至解除锁定。请谨慎使用锁定数据功能,锁定数据可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10.运动控制功能:支持直线插补、圆弧插补、随动脉冲输出、绝对地址、相对地址、反向间隙补偿、电气原点定义等

网友B:
http://www.haiwell.com/products/S_plc-cn.html

鉴于众多用户要求,现已将S混合型主机加入官网,欢迎大家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