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机械触碰时开关

楼主(2016-10-11):
想求种传感器,要求当机械挤压力达到一定值时,能自动停止,查了压力传感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大神告诉下,急,急,急。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你要说清你的设备的工况,比方说你产生的压力是液压驱动还是其他的方法驱动,不一定要用压力传感器,根据实际工况,还可以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来控制,这个就要看实际的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说清你的设备的工况,比方说你产生的压力是液压驱动还是其他的方法驱动,不一定要用压力传感器,根据实际工况,还可以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来控制,这个就要看实际的工况。

是通过液压缸推动原件进行挤压的

网友B:
液压 好多压力检测的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 好多压力检测的开关啊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传感器,现在就是有事由于原件变形触碰不到,没有反馈信号,液压缸还在动作,导致挤压原件更大的变形,用的plc控制,所以想在这个地方改动一下,用压力传感器(接触式,长触点)的,就是当行程开关没接触,触碰时,压力达到一定值,也可以动作。而且下一部动作还是旋转式的,希望大神们给个解决方案,或者更改方案

网友A:
有些电触点压力表时间久了不可靠。你可以先用钳形表测一下到达你所需压力时电流有没有变话,如果有变化,那么你买一个电子式的电流检测开关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触点压力表时间久了不可靠。你可以先用钳形表测一下...

网友D:
直接安装电子秤那种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安装电子秤那种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F:
精度不高用电接点压力表,精度高用压力传感器配触屏和PLC组建系统

网友G:
非常多,关键是看你的环境决定选哪款

网友H:
因为种类太多,最好先用传感器测值,最后有针对性选择。

网友I:
看了才知道楼主是要选压力开关,这个很好买 介质 压力范围 然后选型

网友J:
你说的不够详细,用到什么环境下?

网友K:
机械挤压力达到一定值,那么你这个值要求采集吗?如果不要就用接近开关就解决了,然后再做一个机械限位,就搞定了,弄那么复杂干啥?

网友L:
用易福门的压力继电器吧,那个挺好用的。

网友M:
        我以前是做包装秤,对于你说的用压力传感器,我觉得成本有点高不划算,而且占空间。

        如果你非要这么搞,我建议你买国产的数字式秤重传感器(相当于一个普通传感器加一个AD模块),大概500-1000,和你的控制器用485连接,首次使用需标定,之后每次上写一个重量信号连续输出的信号,数字式秤重传感器就周期性的一直输出重量值。

        我还提供一个方案,不知道可不可行,我读研的时候做过一个机械手抓鸡蛋的比赛,我用的是硅胶垫,中间钻个洞,洞里装一个轻触开关,只要调整好轻触开关的位置,就可以抓鸡蛋了,我不知道你的现场应用是怎样的,你可以类比一下。

网友N:
直接上网找供应商电话   告诉他们的要求   他们会给你选型的

网友O:
用液压检测开关,设定压力值,达到设定的值,开关就动作

网友P:
用压力开关呀!我用过美国UE的压力开关不错,不过压力开关时间长了会偏移。

网友Q:
你好,如果你是想当压力到达一定时,此时到达它的动作极限,可以用超行程开关,如果是要检测压力大小到某一直,就需要用到测量压力的传感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R(2016-12-15):
可以采用模拟量的压力传感器 外加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作限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