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应用于32个领域,你吗知道?

楼主(2016-10-11):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 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那么根据西驰电气多年来的行业经验总结变频器主要可以应用于32个经典的行业领域如可用于: 空调负载类、破碎机类负载、大型窑炉煅烧炉类负载、压缩机类负载、轧机类负载、转炉类负载、卷扬机类负载、辊道类负载、泵类负载、吊车、翻斗车类负载、拉丝机类负载、运送车类负载、电梯高架游览车类负载 、给料机类负载、堆取料机类负载、风机类负载、搅拌机类负载、纺丝机类负载、特种电源类负载等

下面我们就具体的分析下在这些行业中的具体应用:

1、变频器应用在空调负载类

写字楼、商场和一些超市、厂房都有中央空调,在夏季的用电高峰,空调的用电量很大。在炎热天气,北京、上海、深圳空调的用电量均占峰电40%以上。因而用变频装置,拖动空调系统的冷冻泵、冷水泵、风机是一项非常好的节电技术。目前,全国出现不少专做空调节电的公司,其中主要技术是变频调速节电。

2、变频器应用在破碎机类负载

冶金矿山、建材应用不少破碎机、球磨机,该类负载采用变频后效果显著。

3、变频器应用在大型窑炉煅烧炉类负载

冶金、建材、烧碱等大型工业转窑(转炉)以前大部分采用直流、整流子电机、滑差电机、串级调速或中频机组调速。由于这些调速方式或有滑环或效率低,近年来,不少单位采用变频控制,效果极好。

4、变频器应用在压缩机类负载

压缩机也属于应用广泛类负载。低压的压缩机在各工业部门都普遍应用,高压大容量压缩机在钢铁(如制氧机)、矿山、化肥、乙烯都有较多应用。采用变频调速,均带来启动电流小、节电、优化设备使用寿命等优点。

5、变频器应用在轧机类负载

在冶金行业,过去大型轧机多用交-交变频器,近年来采用交--交变频器,轧机交流化已是一种趋势,尤其在轻负载轧机,如宁夏民族铝制品厂的多机架铝轧机组采用通用变频器,满足低频带载启动,机架间同步运行,恒张力控制,操作简单可靠。

6、变频器应用在卷扬机类负载

卷扬机类负载采用变频调速,稳定、可靠。铁厂的高炉卷扬设备是主要的炼铁原料输送设备。它要求启、制动平稳,加减速均匀,可靠性高。原多采用串级、直流或转子串电阻调速方式,效率低、可靠性差。用交流变频器替代上述调速方式,可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7、变频器应用在转炉类负载

转炉类负载,用交流变频替代直流机组简单可靠,运行稳定。

8、变频器应用在辊道类负载

辊道类负载,多在钢铁冶金行业,采用交流电机变频控制,可提高设备可靠性和稳定性。

9、变频器应用在泵类负载

泵类负载,量大面广,包括水泵、油泵、化工泵、泥浆泵、砂泵等,有低压中小容量泵,也有高压大容量泵。

许多自来水公司的水泵、化工和化肥行业的化工泵、往复泵、有色金属等行业的泥浆泵等采用变频调速,均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10、变频器应用在吊车、翻斗车类负载

吊车、翻斗车等负载转矩大且要求平稳,正反频繁且要求可靠。变频装置控制吊车、翻斗车可满足这些要求。

11、变频器应用在拉丝机类负载

生产钢丝的拉丝机,要求高速、连续化生产。钢丝强度为200Kg/mm2,调速系统要求精度高、稳定度高且要求同步。

12、变频器应用在运送车类负载

煤矿的原煤装运车或钢厂的钢水运送车等采用变频技术效果很好。起停快速,过载能力强,正反转灵活,达到煤面平整、重量正确(不多装或少装),基本上不需要人工操作,提高了原煤生产效率,节约了电能。

13、变频器应用在电梯高架游览车类负载

由于电梯是载人工具,要求拖动系统高度可靠,又要频繁的加减速和正反转,电梯动态特性和可靠性的提高,边增加了电梯乘坐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效率。过去电梯调速直流居多,近几年逐渐转为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无论日本还是德国。我国不少电梯厂都争先恐后的用变频调速来装备电梯。如上海三菱、广州日立、青岛富士、天津奥的斯等均采用交流变频调速。不少原来生产的电梯也进行了变频改造。

14、变频器应用在给料机类负载

冶金、电力、煤炭、化工等行业,给料机众多,无论圆盘给料机还是振动给料机,采用变频调速效果均非常显著。吉化公司染料厂硫酸生产线的圆盘给料机,原为滑差调速,低频转矩小,故障多,经常卡转。采用变频调速后,由于是异步机,可靠性高、节电,更重要的是和温度变送器闭环保证了输送物料的准确,不至于使氧化剂输送过量超温而造成事故,保证了生产的有序性。

15、变频器应用在堆取料机类负载

堆取料机是煤场、码头、矿山物料堆取的主要设备,主要功能是堆料和取料。实现自动堆料和半自动取料,提高了设备可靠性,设备运行平稳,无冲击和摇动现象,取料过程按   1/cosφ规律回转调速,提高了斗轮回转取料效率和皮带运煤的均匀度,很受工人欢迎。

16、变频器应用在风机类负载

风机类负载,是量大面广设备,钢厂、电厂、有色、矿山、化工、纺织、化纤、水泥、造纸等行业应用较多。多数采用调节挡板开度开调节风量,浪费大量电能,采用变频调速,即可节电又减少机械磨损,延长设备寿命。

17、变频器应用在搅拌机类负载

化工、医药行业搅拌机非常之多,采用变频调速取代其它调速方式,好处特多。

18、变频器应用在纺丝机类负载

纺丝的工艺复杂,工位多,要求张力控制,有的要求位置控制。采用变频调速效果良好。

19、变频器应用在特种电源类负载

许多电源,如实验电源、飞机拖动电源(400Hz)都可用变频装置来完成,好处是投资少、见效快、体积小、操作简单。

20、变频器应用在造纸机类负载

我国造纸工业的纸机,要求精度高的多采用SCR直流调速方式,有的用滑差电机、整流子电机。由于存在滑环和炭刷造成可靠性和精度不高。导致造纸机械落后,一般车速只有200m/min左右,难同国外2000m/min相比。因而造纸机械的变频化已是大势所趋。

21、变频器应用在洗熨设备类负载

较大宾馆的洗衣机和熨衣设备以往多采用机械调速或者变极调速,只能提供一种速度或几种速度,对需要多次反复洗熨的织物不甚理想。采用变频调速,大大提高洗衣机的效率。

22、变频器应用在音乐喷泉类负载

非常招揽游人的音乐喷泉,其水的高低和量的大小是靠变频控制的。

23、变频器应用在磨床等机械类负载

磨床主轴惦记转速很高,需要电源的频率也高,有200Hz400Hz甚至800Hz。以前主轴电机的电源多由中频发电机组拖动。中频机组体积大、效率低、噪声多、精度差。

24、变频器应用在卷烟机类负载

卷烟行业过去进口的卷烟机,不论莫林8还是莫林0,均不是无级调速。因而在卷烟行业主要是解决无级调速和可靠性问题,技术简单,变频器用法简单,收效极大。

25、变频器应用在减振和降低噪音型负载

不少负载,如大型空压机、中频机组等噪声大、振动大。采用变频技术,可以减振降噪,达到标准以内。

26、变频器应用在印染机类负载

大部分印染机械都是多单元联合工作的设备。工艺上要求各单元以相同的线速度同步运行并保持张力恒定,否则会断布、缠布、色度不均、色彩度不够、缩水率过大等质量问题。以往的印染机械无论是共电源方式或分电源方式都是采用直流调速系统。

因为直流惦记固有的缺点,印染行业逐步采用交流变频技术。圆网印花机由进布单元、印花单元、烘房导带单元及落布单元组成,属于印染调速系统中复杂的一种。采用变频调速形成速度链控制。同步性能好,精度高,可靠性高。

27、变频器应用在注塑机类负载

注塑机是塑料加工成型的关键设备,数量多,耗电大。过去的节电方式多为通过△型(三角型)转换成Y型(星型)来节电的,效果一般。采用变频调速不改变注塑机原来的结构,控制油泵几个过程的压力或流量(如锁模、合模、射胶、保压、脱模、退模等),可节电20%52%,较好的取代了过去的比例阀节流调速方式,大幅度降低能耗,珠江三角洲的不少注塑厂都进行了变频改造。改造注塑机时,要注意合模加速,否则产量降低,注意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谐波干扰。

28、变频器应用在污水处理等环保类负载

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它关系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于是乎清洁能源、绿色城市均出现了。变频调速可用在三个方面的环保类负载。一是工业污水处理,二是垃圾电厂,三是工业排烟、排气、除尘的控制。

29、变频器应用在玻璃、陶瓷、制药、饮料、食品、包装等生产线负载

玻璃、陶瓷、制药、饮料、食品、包装等生产线采用变频调速,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30、变频器应用在海上采油平台类负载

石油钻井采用交流电机变频调速要比直流调速好得多,尤其是在风沙、灰尘大的地方,因为交流电机可靠。海洋石油钻井平台,需要变频调速装置。

31、变频器应用在潜油电泵类负载

潜油电泵采油是油田采油的一种方式。潜油电泵多在1800m以下的油井内工作,多数采用工频全压启动、恒速运行,有下述弊病:

1.启动电流过大,会损坏电机绝缘

2.产生冲击扭矩,损坏机泵结构;

3.泵突然产生较大吸力,容易吸入沙子,造成卡泵。且无稳压系统和井下液面波动较大,造成电压、电流不稳定,使潜油电机过励磁和欠励磁,引起故障。

32、变频器应用在聚酯切片类负载

聚酯切片是石化行业主要产品之一,由于变频调速精度高,便于多个控制点控制,平稳可靠、使用变频调速后可以增加产品质量,给企业带来极大好处。许多企业在扩容时均采用变频调速技术。

网友A:
说到变频器第一要说的就是电梯。

网友A:
我应用过的变频器场合,流水线,水泵,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