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校准的方法

楼主(2016-10-11):
差压变送器 在工厂有着广泛的应用,为了保证其正常运行及准确性,定期检查、校准是必要的。现介绍一种不用拆除导压管就进行现场校准的方法。

一、准备工作:我们知道 差压变送器 在应用中是和导压管相连接的,通常的做法,需要把导压管和 差压变送器 的接头拆开,再把接入压力源进行校准。这样是很麻烦的,并且工作以及劳动强度大,最担心的是拆装接头时把导压管扳断或出现泄漏问题。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型号的 差压变送器 ,其正、负压室都有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这就为我们现场校准差压变送器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说不用拆除导压管就可校准差压变送器。对 差压变送器 进行校准时,先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闭,打开平衡阀门,然后旋松排气、排液阀或旋塞放空,然后用自制的接头来代替接正压室的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而负压室则保持旋松状态,使其通大气。压力源通过胶皮管与自制接头相连接,关闭平衡阀门,并检查气路密封情况,然后把电流表(电压表)、手操器接入变送器输出电路中,通电预热后开始校准。

二、常规 差压变送器 的校准:先将阻尼调至零状态,先调零点,然后加满度压力调满量程,使输出为20mA, 在现场调校讲的是快,在此介绍零点、量程的快速调校法。调零点时对满度几乎没有影响,但调满度时对零点有影响,在不带迁移时其影响约为量程调整量的1/5,即量程向上调整1mA,零点将向上移动约0.2mA,反之亦然。例如:输入满量程压力为100Kpa, 该读数为19.900mA, 调量程电位器使输出为19.900+(20.000-19.900)×1.25=20.025mA. 量程增加0.125mA,则零点增加1/5×0.125=0.025. 调零点电位器使输出为20.000mA. 零点和满量程调校正常后,再检查中间各刻度,看其是否超差?必要时进行微调。然后进行迁移、线性、阻尼的调整工作。

三、 智能差压变送 的校准用上述的常规方法对 智能变送器 进行校准是不行的,因为这是由HART变送器结构原理所决定。因为智能变送器在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之间,除机械、电路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因此调校与常规方法有所区别。;V???_7@)m7v#F实际上厂家对智能变送器的校准也是有说明的,如ABB的变送器,对校准就有:“设定量程”、“重定量程”、“微调”之分。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通过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而“重定量程"操作则要求将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通过一系列指令引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而量程的初始、最终设置直接取决于真实的压力输入值。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但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略有不同,这可通过微调项来进行校准。

由于各部分既要单独调校又必需要联调,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无需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最后做重定量程,通过调整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压力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2 ^8 }2 y9 C6 b. D问题讨论:有的人认为,只要用HART手操器就可改变 智能变送器 量程,并可进行零点和量程的调整工作,而不需要输入压力源,但这种做法不能称为校准,只能称为“设定量程"。真正的校准是需要用一台标准压力源输入变送器的。因为不使用标准器而调量程(LRV、URV)不是校准,忽略输入部分(输入变送器的压力)来进行输出调节( 变送器 的转换电路)不是正确的校准。再者压力、差压检测部件与A/D转换电路、电流输出的关系并不对等,校准的目的就是找准三者的变化关系。强调一点:只有对输入和输出(输入变送器的压力、A/D转换电路、环路电流输出电路)一齐调试,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准。

四、几点建议调校工作结束后,要把排气、排液阀或和旋塞旋回原位,并应缠上生料带,要旋紧保证不泄漏,但旋紧前应该先进行正、负压室的排气、排液工作。此时还可利用工艺压力,进行简易的 变送器 静压误差检查工作。

网友A:
路过,看完很好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