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宏PLC伺服控制案例。

楼主(2016-10-11):
最近需要做永宏和松下伺服之间的运动控制。求助大神

网友A:
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

网友A:
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

网友B:
可以找我,加QQ131646917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好想学习永宏plc...

可以找我,加QQ1316469178

网友C(2016-12-31):
哎哟,,,这都可以,积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