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报警存储到access

楼主(2016-10-11):
不想用 sql server 数据库,想直接用access保存,我知道如何连接access,但是不知怎么把报警的那些变量,报警内容写进去。能不能请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好久没用intouch了 记得和sql相似 在ODBC中建连接 然后在画面中添加报警查询控件almdbview ,自动创建的Access数据库,记得过程不复杂 具体的不记得了 可以在百度文库上搜素 应该有答案

网友B(2018-08-06):
楼主解决了吗,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C(2019-07-26):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用intouch了 记得和sql相似 在ODBC...

一楼回答的对,是正解

网友D(2019-11-04):
一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