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B转CAN常见问题解答--沈阳广成科技

楼主(2016-10-11):
  A:是否一定需要使用120 欧姆终端匹配电阻

  Q:建议120 欧姆终端匹配电阻用于吸收端点反射,提供稳定的物理链路。当进行单节点的自发自收测试时必须连接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构成回路,否则无法进行自发自收测试。

  A: CAN分析仪最高的数据转换率是多少

  Q: 目前的CAN分析仪支持8000 帧/秒的CAN 总线数据转换,满足 CAN-bus 的最高要求。

  A:为何CAN 状态指示灯不亮

  Q: 因为CAN分析仪的所有操作是受PC机控制的,只有PC机发送了启动 CAN通讯的命令后,CAN状态指示灯才会有意义。

  A: 打开ECANTools软件时提示“请安装CAN硬件设备”

  Q:驱动安装不正确,请插入设备后,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是否有黄色叹号,如有黄色叹号,请手动安装设备驱动,详细方法见“驱动安装说明”文档;若无黄色叹号且驱动中显示“GC-Tech ECAN Device”则驱动安装正常,此时请将光盘中的driver文件夹下的CHUSBDLL.dll及ECanUsb.dll复制到ECANTools安装根目录下或C:\Windows\SysWOW64文件夹内即可。

  A:USBCAN II,接收到一定数据后,就会提示系统错误,需要再次打开。

  Q:请您重新安装一下.net 框架,是系统的问题。

  A:ECANTools软件右下角显示“主动错误、总线错误等错误”

  Q:请检查您软件中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与总线波特率一致,或检查我们设备的接线,是否H接到CAN_H,L接到CAN_L。如您使用的是特殊波特率,波特率选项中没有适合您的波特率,请选择自定义波特率,并联系客服,把您需要的波特率告诉我们,我们的技术会为您计算。

  A:双通道CAN,CAN指示灯闪烁,ECANTools软件却没有数据显示

  Q:请查看软件中是否将CAN中继使能,如使能,请将使能关闭。

  A:ECANTools软件检测不到设备。

  Q:打开设备管理器,是否有 USBCAN 这一栏,如果没有重新插拔一下设备,没有提示音的话就重新启动电脑,这是USB口挂死的情况;如果有,但是出现感叹号,表示设备驱动未安装或未装好,请重新安装设备驱动。

  A:波特率自动识别失败

  Q:请检查设备接线是否正确,在波特率识别过程中您的CAN总线是否有数据在传输,波特率识别范围是否设置正确,1对1测试无法识别波特率。

  A: CAN TEST或CAN Pro软件打开设备失败

  Q:请将DLL目录下的controlcan.dll复制到CAN TEST或CAN Pro软件安装目录下并覆盖。

  A:CAN Pro软件协议解析功能怎么使用

  Q:首先请安装文件夹中的协议解析插件,安装好后打开软件及设备,选择 “CAN(script)”选项卡,点击“协议管理”,选择您想解析的协议

  A:1对1测试时设备接收不到数据

  Q:如果您购买的是OPEN接口的设备,请检查120Ω 电阻是否使能,请将开关拨至ON状态;如问题依旧存在,请检查主设备是否有在工作,总线上是否已经有数据,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接线是否正确。

  A:设备接收的数据时而会出现错误帧

  Q:如果我们的设备运行在变频器或大功率电机等强干扰源附近,需要将设备上的G端与被测设备的GND端相连,如问题依旧存在,请将G与GND的连线断开,再将被测设备的屏蔽线与我们的设备的PE端相连,如设备上没有PE断,请将设备上的一颗没有贴保修贴纸的螺丝旋松,然后将被测设备的屏蔽线旋到螺钉上拧紧。

  A:ECAN Tools软件打开时卡死

  Q:此种现象是驱动冲突造成,请查看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其他的CAN硬件设备驱动,如有请将所有CAN驱动卸载(包括我们的),再安装我们光盘中的驱动,插入设备识别之后重新启动,之后再将其他设备的驱动安装。

网友A(2019-07-0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