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P串口与电脑串口的引脚怎么连?

楼主(2016-10-11):
威纶通TK6070IP串口与电脑串口的引脚怎么连?RS232屏端是695,PC端是235吗?如果是,是6-2,9-3,5-5吗?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急求

网友A:
为什么要电脑和威纶通串口链接呢。下载HMI程序可用用USB线啊。

网友B:
不怕麻烦直接U盘操作试一下

网友C:
好像是是6-2,9-3,5-5

网友D:
维纶的屏的文档里面有关于接口的接线说明

网友E:
6/9/5应该是RS485定义,你具体找找所使用型号硬件手册看看,应该是1/2/5或者4/5/6,与选用的com口有关。

网友:
用USB线很好用呀。

网友:
可以用USB线,很好用呀。

网友F(2016-11-2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G(2018-01-24):
就是楼主说的那样接,但下载人机画面是通过USB口进行的。不知楼主电脑用串口接屏是干什么用?如果是干穿透通讯可以找找我发的那个贴子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