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类,超五类,六类线的区别

楼主(2016-10-11):
   五类线的标识是“CAT5”,带宽100M ,适用于百兆以下的网;超五类线的标识是“CAT5E”,带宽155M,是目前的主流产品;六类线的标识是“ CAT6”,带宽250M,用于架设千兆网,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非屏蔽双绞线电缆是由多对双绞线和一个塑料外皮构成。五类是指国际电气工业协会为双绞线电缆定义的五种不同的质量级别.原则上数字越大,版本越新,质量越好,传输能力越强。

   “五类”非屏蔽双绞线采用4个绕对,但没有抗拉丝,价格同超五类相差不大。

   “超五类”指的是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是在对现有五类屏蔽双绞线的部分性能加以改善后出现的电缆,不少性能参数,如近端串扰、衰减串扰比,回波损耗等都有所提高,但其传输带宽仍为100MHz。

    超五类双绞线也是采用4个绕对和1条抗拉线,线对的颜色与五类双绞线完全相同,分别为白橙、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棕和棕。裸铜线径为0.51mm(线规为24AWG),绝缘线径为0.92mm,UTP电缆直径为5mm。

    虽然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也能提供高达1000Mb/s的传输带宽,但是往往需要借助于价格高昂的特殊设备的支持。因此,通常只被应用于100Mb/s快速以太网,实现桌面交换机到计算机的连接。如果不准备以后将网络升级为千兆以太网,那么不妨在水平布线中采用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六类”是指六类非屏蔽双绞线

六类非屏蔽双绞线的各项参数都有大幅提高,带宽也扩展至250MHz或更高。六类双绞线在外形上和结构上与五类或超五类双绞线都有一定的差别,不仅增加了绝缘的十字骨架,将双绞线的四对线分别置于十字骨架的四个凹槽内,而且电缆的直径也更粗。

   电缆中央的十字骨架随长度的变化而旋转角度,将四对双绞线卡在骨架的凹槽内,保持四对双绞线的相对位置,提高电缆的平衡特性和串扰衰减。另外,保证在安装过程中电缆的平衡结构不遭到破坏。六类非屏蔽双绞线裸铜线径为0.57mm(线规为23AWG),绝缘线径为1.02mm,UTP电缆直径为6.53mm。

网友A:
表示没接触过这个,这个都是通讯电缆吧

网友B(2016-12-14):
是否可以加上关于这几类带屏蔽网线的说明?

网友C:
通信行业标准《YD∕T 1019-2013 数字通信用聚烯烃绝缘水平对绞电缆》规定如下:

网友D(2017-04-13):
塑料光纤与网线相同的应用场景、布线操作更简单。

塑料光纤可以与石英光纤配合组成全光网络,带宽升级无需重新布线,实现带宽平滑升级,并且可以防电磁、浪涌、雷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