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字体怎么弄,下载进去都是宋体

楼主(2016-10-11):
MCGS字体怎么弄,是要安装字体吗,安装字体怎么弄,感谢

网友A:
不会呀,他的字体是和你的系统自带的字体一致的呀!

网友B:
在工具栏上有一个Aa 的工具标志,可以修改字体大小。编辑好画面字体的要求后,再下载

网友C:
在工具栏上有一个Aa 的工具标志,可以修改字体大小。编辑好画面字体的要求后,再下载需要资料

网友D(2017-01-01):
找到你组态界面时用的所有字体,安装到所用的电脑里就行。控制面板-字体,复制粘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