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条电气小知识

楼主(2016-10-11):
1、开关柜为什么叫成套,都由什么柜组成?

        开关柜由进线、计量、PT、出线等组成。柜内装有一次、二次元件,在购买时必须配套,所以叫成套

2 我国电力电压有多少个级别,并说出分级的作用。

        分为500KV220KV110KV35KV10KV380V220V等级别。由于电压的高低与线损有关,电压越高、线损越低。这样,输送电的距离越远,需要输送的电压级别就越高。

3 为什么要卸电压(10KV级别)?用什么方法可以安全卸电压?

        在进行停电的时候,为了防止电容还有余电,伤及人员,所以必须卸电压。

        安全卸电压的方法:打开柜门或屏板时,不可直接用手接触母线。先用10KV的试电笔检查是否有电,然后找一颗导线,一头接地、一头接在试电笔前端,用试电笔前端接触母线放电,完成后方可维修,保证人身安全。切记这一点。

4 10KV试验电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国内、国际标准有什么区别?

        国内:柜体4.2万伏,断口4.8万伏;

        国际:3.6万伏

5 如何理解开关柜型号中KYN各字母的含义?

        K—金属封闭铠装式

        Y—移开式

        N—户内

6 泄压通道的作用是什么?

        若万一柜体发生爆炸,将会产生一股强劲的气浪。这时如果柜顶有泄压通道,则气浪可由顶部排出,而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正常工作;若无泄压通道,气浪就会向最薄弱的地方冲开。

7 开关柜应装配那些主要一次元件?

        断路器、触座、避雷器、零序互感器、电流互感器(CT)、电压互感器(PT)、高压熔断器等。

8、环网开关柜的作用是什么?靠什么保护变压器?

       作用是可带负荷分合闸,他靠高压熔断器来保护变压器。

9、空气绝缘距离的国家标准是多少?

       相间相对地的空气距离,10KV要求125mm

10、什么叫绝缘件爬距?

        高压带电侧至地的、沿绝缘件外表爬行的导通距离叫绝缘件爬距。10KV要求235mm

11、用什么方法检查真空开关是否真空?

        用耐压试验检测。断口用4.8万伏检测。

12、隔离插头、隔离开关有什么作用,用于哪种柜类?

        隔离插头,用于手车柜;隔离开关用于固定柜。其作用均为不带负荷分合闸,方便维修。

13、高压柜电流大致分几级?负荷开关属哪级?

        分大    小,即:3150A1250A630A 三级。负荷开关属630A级别。

 14、高压熔断器作用是什么?

        作保护变压器用,PT属小型变压器类。

15、带电显示器有什么作用?

        起指示作用,显示柜内是否有高压电。

16、程序锁起什么作用?安装在什么地方?

        柜与柜操作顺序按规定程序连锁,起到防误操作的作用。

17、接地开关起什么作用?

        接地开关安装在出线端,检修时可以防止倒供高压电,保证人身安全。

18、活门的作用是什么?

        当手车拉离柜体时,防止人或金属接触到带高压电的静触头。

19、母线为什么要套胶?

         起到一个绝缘的作用,可减少空气绝缘距离,防止小动物入柜造成短路事故。

20、避雷器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每组柜都至少有一个避雷器?

         避雷器按电压等级设计,千万不能装错。有些还根据用途不同设计而设计不同。如:发电厂输出电的、有线路运行的、有电容的。

        避雷器主要是当线路中某地段产生过高电压时,可将其吸收以达到线路安全运行的目的。如:进线柜有一套避雷器,可保护柜内线路安全;而外路电源在进柜时,已经装有避雷器,所以如果外路电源产生高电压,由于有避雷器作保护,入柜时就比较安全;出线柜下端带避雷器,主要是考虑真空断路器分合时会产生过电压现象,所以必须安装避雷器以代替过电压吸收器。

22、说说电流互感器及零序互感器的作用。

        电流互感器起计量保护作用;

        零序互感器起保护作用。

23、电流互感器可以返转装配吗?为什么?

         正常流向L1→L2,如果由L2→L1 ,则二次线设计需作修改。

24VE柜和环网柜有什么区别?

         VE柜(手车型)用断路器分断,保护变压器0.2

        环网柜(固定型)用高压熔断器保护变压器0.02

25、湿控器起什么作用?

        通过感应探头探测出湿度,如超过正常湿度,通过发热板发热进行调节。有两种操作方式:自动和手动。

26、一次方案图起什么作用?

        代表主回路线路上所装配的原件及走向

27PTCT叫法代表什么?

        PT—电压互感器,CT—电流互感器

28ACDC叫法代表什么?

        AC—交流电,DC—直流电

29、断路器有几种操作机构?

        手动、自动分电、磁、弹簧、接触器用磁吸。如:低压的空气开关用手动  高压的真空开关用CD10CD17(电磁机构)用CT8CT19(弹簧机构)

30、空开关柜作用是什么,它靠什么来保护变压器?

        其作用是真空灭弧,可带负荷分合闸,作输送电用,靠电流互感器及仪表切断电流来保护变压器。也可装其他元件,作其他用途。

31、真空断路器起什么作用?

        能带负荷分合闸,用真空灭弧。

32、真空开关行程应是多少?

        行程:11±1   弹簧压缩:4±1   VE8±0.5

33、断路器的分类:

        1)真空断路器:利用真空(真空度为100000汞柱以下)作为灭弧介质和主绝缘介质。灭弧的动静触头均密封在真空灭弧室内。主要有10VK35KV电压等级。

        2)六氟化硫断路器:问世较晚。七十年代初才被广泛应用,目前已是电力系统的先进设备,以SF6气体作为灭弧介质。切断能力比一般断路器高10倍左右。电弧电压低。燃弧时间短触头烧坏少,能频繁操作。缺点SF6较贵。需要回收装置,结构较复杂。我国已制造出勤率220KVSF6为主体的全封闭式组合电器。把断路器,隔离开关。互感器,避雷器。母线等变电站的主要设备全部装在交有SF6气体的密封容器中大大减小了变电站占地空间。是超高压电器发展主要方向。国外已广泛应用。

        3)断路器:以压缩空气为灭弧介质。在超高压方面目前是主要产器。我国产380KV。国外已产765KV

        4)自产所断路器:利用固定介质受电弧作用分解成气体进行吹弧使电弧熄灭。电压低断流小。适用于农业用电子统。

        5)磁吹断路器:利用磁场将电弧吹入灭弧栅中。

34、电力变压器

        变压器是一种变换电压(电流)的电气设备。它不能变换功率。

        基本结构:主要由一个闭合铁芯和绕在铁芯上两个匝数不同并互相绝缘的线圈(即绕组)组成,为了减小涡流及磁滞损失,铁芯是用涂有绝缘漆,厚度为0.35-0.5mm导磁性能很好的硅钢片叠成,它组成变压器中的闭合磁路一次线圈称厚线圈式原边,二次线圈称付线圈式付边,用三分单相变压器连接成的三相变压器组,就是三相变压器。

35、电流互感器

        基本结构:电流互感器是一个时用来扩大量程的变流器。

        基本结构和普通电压器一样,也是由铁芯和绕在铁芯上的原付线圈组成,使用时,主的原边与被测电路负荷串联,付边串接5A的电流表和保护继电器电流线圈由于其原边用粗导线,其匝数只有一匝或几匝,固而它的电阴极小,电压很低,串入被测电路后因而并不改变补测电流,付边导线很细,匝数很多,但其感应电势并不高(只有几伏)付边电流表和继电器线圈电阻都很小,工作时,付边可视为短路状态,根据变压器运行原理:电充互感器原边电流之比应与匝数成反比:

    L1/L2=W2/W1L1=W2/W1L2 W2/W1=K2变比。

36、电压互感器

        基本结构:是扩大电压量程的特殊变压器,基本结构和普通变压器相同。故电压互感器原边和付电的电压关系U1/U2=W1/W2

37、避雷器

        基本原理:当过电压被传来时。内外间隙S1S2同时击穿。强大雷电流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大地限制了过电压的幅值。

       国内最大的雷电事故之一:1989.8.12 山东黄岛油库特大火灾。19人死亡,78人受伤。36万吨原油被大火绕掉。直接损失数十千万元。

38高压绝缘子

        高压绝缘子作用:用来支持和固定母线与带电导体,并使带电导体间或导体与大地之间,有足够的距离和绝缘;绝缘子绝缘是靠表面形状来获得。

        不同电压等级的绝缘子。除具有不同的有效高度外。其表面情况也不一样。其表面做成高低凹凸的裙边。以增加其表面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