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plc的使用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6-10-11):
在对一个新的FX3GA-40R plc输入“启保停”程序后,运行程序输入端指示灯亮,就是输出端指示灯不亮,输出端COM和Y0不闭合,把x0,x1 换成m0,m1 后闭合m0,输出端能吸合,请问还需要设置哪些,谢谢

网友A:
很明显楼主是在触摸屏上面做的实验,plc里面你用x0,x1这些输入的时候是要有外围接线才可以运行的,而用m0,m1则不需要接线,只要让它在触摸屏上面通断即可,这就是中继的一个特殊功能

网友B:
触摸屏不能驱动X输入。

网友C:
内部变量是用M来控制,对于ⅩY变量是对pLC有接线时用的

网友D:
看说明书····基本没有什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楼主是在触摸屏上面做的实验,plc里面你用x0,...

外部的线我也接的,使用plc内部提供的24V接S/S端,0V接按钮再接x0输入,接通按钮输入指示灯灯也亮,就是输出不亮,

楼主:
没有接触摸屏,直接笔记本输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