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下载USB驱动

楼主(2016-10-11):
小弟这几天在做一个设备,用到汇川PLC但是由于电脑系统问题没有完成电脑自动安装的驱动,

哪位兄弟有汇川PLC的USB驱动或者USB转RS422的驱动发我一下,江湖救急!!!

兄弟在此谢了!!!

网友A:
USB驱动啊,自己下载一个就可以了,汇川官网上有的,好像是PLC软件自带的,如果还不行,下载一个万能USB驱动就可以了!——建议

网友B:
360 驱动器  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