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些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10-11):
本人刚刚参加工作,最近接到一个项目,用PLC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进而实现控制板链运转。要求是运转的速度是可调的。

今天在网上查看一些资料。发现可以采用3种方式来实现。(均是位置控制模式下)

  1. 直接通过PLC的高速脉冲来进行控制

    这种方式下,可以将PLC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直接与伺服驱动器的对应端子连接起来。但是,有看到资料上说,这种控制是开环控制的。我有点不能理解。

    因为,在这种方式下,PLC发出脉冲的频率控制转速,脉冲的个数控制位置。PLC给出的信号实际上是一个给定信号。编码器应该是可以将电机的转速,位置,方向等信息反馈给驱动器的。这时,驱动器可以将PLC给定的信号与编码器反馈的信号进行比较,进而进行位置环、转速环和电流环的PID控制的。这样算来,这种控制方式应该也是闭环控制才对呀。

  2. 通过位置扩展模块进行控制

    这个跟第一条差不多。

  3. 通过串口通信的方式来进行控制

    关于这点,我个人不是很能理解。我暂时只能初略的认为,这种模式适合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因为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一个PLC同时控制多个驱动器。但是至于控制原理,始终不是很理解。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LC发出控制指令直接传送到驱动器的CPU,CPU再根据这个指令来控制伺服电机。这种控制方式,除了可以进行多个驱动器控制以外,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