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355变频器控制盘报错A5001怎么解决了

楼主(2016-10-12):
变频器第一次上电  控制盘显示A5001故障 网上说是传动无响应  不知道大家有碰到过不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主板坏或者键盘插头问题

网友B:
这是报警,并非故障,进一步细查下原因。有时候外部线路有问题也会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