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定义动态数组

楼主(2016-10-12):
首先:为什么需要动态定义数组呢?
  这是因为,很多情况下,在预编译过程阶段,数组的长度是不能预先知道的,必须在程序运行时动态的给出
  但是问题是,c++要求定义数组时,必须明确给定数组的大小,要不然编译通不过

  如: int Array[5];正确

       int i=5;
       int Array[i]; 错误 因为在编译阶段,编译器并不知道 i 的值是多少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定义长度未知的数组呢?
   答案是:new 动态定义数组

   因为new 就是用来动态开辟空间的,所以当然可以用来开辟一个数组空间

   这样,下面的语句:
    int size=50;
    int *p=new int; 是正确的

   但是二维动态数组能不能也这样定义呢

  int size=50,Column=50;
  int (*p)[Column]=new int [Column]

  这样的语句,编译器通不过,为什么呢?
  首先 new int[Column] 就是动态生成时确定的,所以它没有错
  那么就是 int(*p)[Column],这句有问题了,这句为什么不对呢, 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定义语句,而定义语句先经过编译器进行编译,当编译器运行到此处时,发现Column 不是常数,因此不能通过编译。 而之所以编译器认为Column 不是常数,是因为编译阶段,编译器起的作用是查语法错误,和预分配空间,它并不执行程序,因此,没有执行那个赋值语句(只是对这个语句检查错误,和分配空间),因此编译阶段,它将认为column 是个变量。所以上面的二维数组定义是错误的, 它不能通过编译。

  改成这样:
  int size=50
  int (*p)[50]=new int [50]
  便正确了。

   由此可见,这种动态分配数组,仅对一维数组空间是真正动态分配的。
   但是如何真正的动态分配二维数组呢,即如果Column 也不能预先知道的话,该如何处理呢?

   上面的动态分配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上面动态分配只对一维数组是真正动态的,对二维数组的话,必须编译之前预先知道二维数组每一列的长度,而这个长度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预先知道的,所以我们得结合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一维是真正的动态分配的话,那我们利用这一特性定义一个指针数组。

   int **p= new int*;//定义指针数组
   int *p[5];//  假若知道二维数组的行数为5

   然后对指针数组中的每一个指针分配一个一维数组空间,这样便动态定义了二维数组

   事实上,我认为指针数组的主要用途,就在于动态定义多维数组

    for(int i=0;i<size;i++)
   {
     p[i]=new int[Column];
   }

   运行完毕后,一个二维数组便被动态的成功建立

-----------------------------------

例子:

   size =6;

   column =5

   int **p=new int*;

    for(int i=0;i<size;i++)
   {
     p[i]=new int[Column];
   }

所生成的动态数组如下图所示:

  最后 ,因为调用了new, 千万千万别忘记在用完之后,将其所占资源 delete 掉

  下面是delete方法:

    for(int i=0;i<size;i++)
   {

           delete []  p[i];   // 要在指针前加[] , 否则的话 只释放p[i]所指的第一个单元所占的空间
   }

   delete [] p;     //最后不要忘掉 释放掉开辟的指针数组  :》

网友A:
用vector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ector更方便!!!!!!

如何使用vector呢,能给介绍一下吗?